[其它应用] stc89c52内不EEPROM怎么保存温度。

楼主(2016-09-03):
stc89c52+DS18B20+数码管+按键,测温度设定温度上限值,下限值通过按键可调,超上限就驱动继电器使风扇工作,但调了上限值后,断电在开就恢复到默认值,要怎么保存温度,eeprom程序都是读,写,擦,断电加1,谁能帮帮我呀,要怎么保存温度呀???

网友A:
看看,这个还没有用到过啊!!!

网友B:
这种方案设置温度也是没有做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案设置温度也是没有做过啊

好吧,多谢了。

楼主:
断电加1,谁能帮帮我呀,急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