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用串口助手调试时一直无信号

楼主(2016-09-03):
用串口助手调试时一直无信号,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A:
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过吗?有波形吗?

网友B:
我觉得会不会是驱动的问题呢?

网友C:
你在开头看看测试一下是否能发出数据呢?

网友D:
用示波器看看是否有电平变化的吧。

网友E:
硬件问题。检查一下电路看看!

楼主:
貌似还有点声音发出来。。。很奇怪啊.....

楼主:
奇怪的是用usb转RS232串口的可以啊!会不会是硬件的问题呢.......怎样检测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奇怪的是用usb转RS232串口的可以啊!会不会是硬件的问题呢.......怎样检测呢? ...

我觉得驱动的原因是主要的。

网友G:
用示波器看看是否有电平变化的..

网友H:
硬件:用示波器量下主芯片管脚是否有信号输出,TTL转RS232芯片是否好的,串口线是否交叉过的
软件:串口中断是否打开,主芯片(程序)与PC(调试助手)波特率是否一致
感觉软件问题不大(波特率不一致也应有乱码),建议逐段检查线路,确认硬件无误再调软件

网友I:
1 串口号打开是否正确
2 串口有无数据输出
3 连接线是否有问题
4 波特率设置

网友J:
PC机上串口的Rx引脚与Tx引脚短接,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
1)若接受数据与发送数据相同,即自发自收成功,则PC机串口调试助手软件与串口硬件均无故障;
2)若自发自收不成功,PC机串口硬件(估计是USB转232)换到其他PC机测试,推荐Win7及以下系统;
3)均不成功,更换PC机串口硬件。
对这种问题很无语。串口调试助手软件、PC串口硬件、PC操作系统、测试条件都不描述,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过吗?有波形吗?

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过的,有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会不会是驱动的问题呢?

多谢提醒,这个真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开头看看测试一下是否能发出数据呢?

试过了,这个还没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示波器看看是否有电平变化的吧。

好的 ,这个已经试过了,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J:
PC机上串口的Rx引脚与Tx引脚短接,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
1)若接受数据与发送数据相同,即自发自收成 ...

好吧,多谢了。

楼主:
问题还是没有得到答案,不过还是多谢大家给出的宝贵的意见了,结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这个真有可能的。

问题解决了吗,是这个原因吗??

楼主(2016-10-08):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是这个原因吗??

哈哈  是的 ,问题已经解决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