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艰照拆】AKER爱课 MR2100便携式扩音器的拆卸与赏析

楼主(2016-09-03):
手头有部闲置的AKER MR2100扩音器,下面来看看此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正面图

背面图

来上一些产品宣传的基本参数

尺寸:105*85*35 (mm)
重量:314克
频响:100Hz-13KHz
输出功率:12W
充电电压:5V/500mA
输出阻抗:3欧
电池容量:2000mAh

拆开后盖

结构简单,分为3大部分,主板,扬声器,18650锂电池
可以看到,电池标称就是1800mAh,所以商品的电池参数虚标

双声道功放TEA2025 IC特写
TEA2025是双声道功放集成电路,具有分离度高,电源接通时冲击噪声小,外接元件少,最大电压增益可由外接电阻调节等特点。

抄板的PCB图和原理图,画得不太正规,见谅
Vcc1接入后,通过了防反接二极管D1
通过3个三极管和相关电路控制双色LED,
LINE IN和MIC的输入音频信号都经C1和2个10K电阻以及可变电阻器,再经C2耦合到TEA2025的第10脚 IN+,
另一个通道没用到,在第2脚的输入短接到地,放大后的信号从2脚和15脚输出到扬声器。

俯视图,从左到右,MIC输入,电源灯指示,开机旋钮+音量调节
LINEIN和直流电源输入在侧面

进行复原

相关资料

可见扩音器的原理相对简单,产品结构也是中规中距

产品外壳厚度较厚,螺丝也壮实,喜欢这种风格的产品

就到这里,谢谢收看。。。

网友A:
看着线路板都有锈蚀的痕迹了   楼主拿无水酒精清理一下为好

网友B:
看起来好久远

网友C:
TEA2025,,,看着很亲切,几年前常常玩小功类的产品。。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线路板都有锈蚀的痕迹了   楼主拿无水酒精清理一下为好

恩,回头清理下

楼主:
有些年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EA2025,,,看着很亲切,几年前常常玩小功类的产品。。呵呵

前几年这款片子是否在玩功放的圈子里很流行啊?

网友C:
是的,小功放产品上常见

网友D:
以前没有国产的8871 和8002,都是用的TDA的功放,现在的小音箱和扩音器都是用8871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没有国产的8871 和8002,都是用的TDA的功放,现在的小音箱和扩音器都是用8871多, ...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