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BeagleBone Black Debian7.5系统安装和远程控制BBB板

楼主(2016-09-03):
BBB板第三课:Debian7.5系统安装和远程控制BBB板

         因为BBB板系统是Debian 7.4,据说使用Debian系统可以实现很多BBB板的无缝连接,可以更好的学习和控制BBB板,所以就决定下载Debian7.5系统安装,采用虚拟机的安装方式。
一、系统安装
1、我下载了Debian7.5 32位系统,有三张DVD盘,网上有不少安装资料了,我这里就不详细介绍安装过程了。不过有一点可能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安装过程中提示插入光盘的问题。虚拟机是Vmware workstation 10 。
第一次安装的时候我也遇到了,就中断了重新来,网上查了下也没能解决。最后想到一点,在虚拟机设置里,多增加两个光驱,一共三个光驱,每个光驱一个ISO镜像文件,第一张光盘镜像设置在0号光驱,按顺序设置好,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了。
安装快结束的时候,还会提示有些应用文件找不到,由于我是带网络的,所以按提示选择从网络继续安装就可以了,它会自己下载和安装。如果没有网络,按提示跳过应该也是没问题,因为只是应用程序,进入桌面再安装。
因为网上安装教程较多,在这里就不做截图指导了。主要讲讲后面的远程控制BBB板。

二、远程控制
第一课的时候已经把Windows下远程控制BBB板做了全面的介绍,这一节课主要讲解Debian 7.5系统下的BBB板控制。远程控制的方法是一样的,同样分为字符终端模式和远程桌面模式。
在这里只讲用一根USB线连接BBB板的方法,用网线和电源线的办法略过。
USB线连接好BBB板,在Debian 7.5系统下是免驱动的,右下角的地方会提示有该设备的符号,如果启动系统前连接好BBB板的,就已经默认连接好BBB设备了;如果是进入Debian7.5系统桌面后才连接的,有时会需要手动连接一下。

1、安装Putty软件
进入应用程序-附件-超级终端命令模式,输入命令:aptitudeinstall putty  执行后就会进入下图的安装过程:
在这里讲下我遇到的一个问题,我原来不是使用这个命令在线安装的,提前下载好Putty linux版本,但解压后总是找不到可执行的源文件,不知什么原因。最后放弃了下载的版本,直接通过aptitude安装。

安装成功后在“应用程序-互联网”上就会出现一个应用:PuTTY SSH Client

2、Putty软件连接BBB板,登陆终端字符模式
打开PuTTY SSH Client软件:
在Host Name(主机名字)上输入BBB板的IP:192.168.7.2就行了;

由于第一次登陆,会提示以下窗口内容:

进入登陆状态后,输入 root 就可以完成BBB板的字符终端模式登陆:
注意事项:如果登陆失败,提示超时,查看下桌面右小角的BBB设备是否连接,有时需要手动连接,移动鼠标至右下角,靠近声卡设备的图标,会出现“Linux Flundation BeagleBoneBlack”提示,然后点击右键菜单,选择“连接”,一会小图标就会变成U盘的形状,桌面还会弹出U盘的内容,就连接成功了。否则远程登陆都会失败的。

出现这个字符串“root@beaglebone:~#”,终端模式远程控制就成功了!
    如果以前学过Linux,就可以通过命令展开BBB板的学习之旅了。

3、通过VNC软件登陆BBB板的远程桌面
Debian 7.5系统下登陆BBB板远程桌面的方法比较简单,不需要另安装什么软件了,直接使用系统自带的“应用程序-互联网-远程桌面查看器”

点击“连接”,在主机中输入BBB板的IP

使用远程桌面连接之前还是得在Putty登陆模式下执行一次“vncserver”打开服务端命令,由于我的BBB板之前在Windows下运行vncserver并设置过密码了,所以在Debian 7.5系统下不会有什么提示,直接是运行结果:

接着前一步,在远程桌面窗口输入好IP点击连接,弹出论证窗口输入密码就行

成功了吧!由于之前我在windows系统登陆时放过几个软件在桌面,所以这次从Debian 系统远程中看到就不是空的!

网友A:
这个beaglebone的vnc怎么样

网友A:
嵌入式的开发真的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beaglebone的vnc怎么样

可以用,效果还不错!
不过有时候会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