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BeagleBone Black板Shell脚本编程实验

楼主(2016-09-03):
BBB板第五课:Shell脚本编程实验
在一上课我们通过简单的echo命令测试并控制GPIO端口的高低电平输出,实现对一个LED指示灯的点亮和关闭控制,本节将通过Shell脚本编程,来完成两个LED指示灯的交替闪亮的实验。
实验器材:准备两个二极管指示灯,面包板等
使用GPIO端口P8.12和P8.11两个引脚
我们暂时不借助其他工具软件,直接远程登陆到BBB板的图形桌面,使用内置的Ledfpad编辑器来完成Shell脚本的编程。
远程登陆BBB板图形桌面还记得吧,不记得话参考前面的课程,这里就不另说明了。按下图点击左下角的菜单,选择点击进入Leafpad。

打开编辑器后如下图,然后输入以下Shell命令代码:
脚本实现功能:实现两个LED指示灯每隔一秒交替闪亮10次

按照图中的脚本一字一句输入就行了,其中Shell基础知识一点都不清楚的话多百度下吧,上面有很多相关知识。这里我就脚本led1(我保存的名字,不需要后缀,不过最好加上后缀sh吧,比较容易识别,led1.sh就知道是shell脚本程序)简单作如下说明:
第一行代码:#!  是一个约定的标记,它告诉系统这个脚本需要什么解释器来执行,即使用哪一种Shell,这里使用bash解释器,写全路径,可以在BBB板/bin目录下找到bash
#!/bin/bash

以下两行代码,是用来打开gpio44和gpio45,增加了一个判断条件,如果不存在则执行echo命令打开相应端口:
if  [ ! –d  /sys/class/gpio/gpio44 ];  then echo 44 > /sys/class/gpio/export; fi
if  [ ! –d  /sys/class/gpio/gpio45 ];  then echo 45 > /sys/class/gpio/export; fi

以下两行代码为实现将端口都设置为输出模式“out”:
echo out > /sys/class/gpio/gpio44/direction
echo out > /sys/class/gpio/gpio44/direction

以下for循环语句实现10次两个LED交替输出高低电平1或0,其中sleep是延时命令:
for ((i=0;i<10;++i))
do
       echo 1 > /sys/class/gpio/gpio44/value
       echo 0 > /sys/class/gpio/gpio45/value
       sleep 1
       echo 0 > /sys/class/gpio/gpio44/value
       echo 1 > /sys/class/gpio/gpio45/value
       sleep 1
done
    最后这两行代码就是关闭LED灯而已,相当于恢复原状态:
echo 0 > /sys/class/gpio/gpio44/value
echo 0 >  /sys/class/gpio/gpio45/value

还可以增加以下两行代码关闭掉gpio44和gpio45:
echo 44 > /sys/class/gpio/unexport
echo 45 > /sys/class/gpio/unexport

程序代码解释完毕,需要更详细的Shell信息只有靠自己进一步学习了,这里主要是简单学习下,并知道使用Shell脚本编程的简洁和强大,当然C++等语言的功能会更强大,以后的编程实验中,主要就使用C++语言进行讲解了。
以上脚本代码编写结束后,保存好,就可以进入终端模式执行了。
直接进入脚本的保存目录下执行:# bash led1  (或 # bash led1.sh)就可以看到两个灯交替闪亮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