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BeagleBone Black板测试读取ADC数据

楼主(2016-09-03):
BBB板第九课:测试读取ADC数据
之前我们初步学习了GPIO的使用方法,接下来认识下BBB板上ADC数据的读取操作,因为用BBB板做外部控制,接收外部传感器的一些模拟数据,模数转换ADC是需要用到的。所以在这里我也测试一下这BBB板的ADC简单功能,以后有深入学习到知识再进行补充。
ADC资源引脚,P9_32至P9_40共九个引脚,其中P9_32为电源正极,P9_34为共地,其他七个对应七个ADC输入脚,因为有一个Ain_7估计是内部使用了,所以我们只使用Ain_0至Ain_6这七个ADC。
以下的所有操作均在上一节新建立好的Eclipse 环境下。
BBB板ADC需要用到两个目录:
1、/sys/devices/bone_capemgr.9/  加载ADC设备树的目录,有些版本可能为bone_capemgr.8或其他数字,具体根据自己的板来做;
2、/sys/bus/iio/devices/ 这个目录是ADC设备加载后的设备数据目录,读取ADC数据就是这在主目录下进行的;
    通过Eclipse工作界面,分别打开这两个目录,可以用dir 或 ls –all 命令查看下缺省状态下都有什么文件,可以同时打开多个字符终端,而且不用反复输入CD命令来切换目录,这个远程资源管理器是非常方便的。

1、加载ADC设备
命令为:# echo BB-ADC > /sys/devices/bone_capemgr.9/slots
其实和之前打开GPIO类似,都是用echo命令实现的,具体的这个加载变量名称:BB-ADC是如何来的,我也不太清楚,但有可能是从/lib/firmware/下的设备树(device tree)相应dtbo文件名来的,我的BBB板这个目录下没有一个dts文件,都需要反编译回来才行。
在左下方打开的字符终端,因为我直接进入相应目录,命令路径不用那么长,直接执行:echo BB-ADC > slots 就行了。

然后打开另一个设备数据的字符终端,直接执行:dir 增加了一个目录:iio:device0,之前是没有的,执行了echo BB-ADC > slots 才加载出来的。

2、查看相应的ADC数据
利用Eclipse工作界面的远程文件系统再打开相应的iio:device0 ,再开多一个Terminals窗口,充分利用这个无缝功能,可以省去输入“ cd iio:device0”这类切换目录的手工输入操作,查看下iio:device0的文件:

其中的in_voltage0_raw、in_voltage1_raw至in_voltage7_raw共8个文件就是BBB板8个ADC引脚的值,这时可以用cat 命令来查看下其中的数值:

可以看到in_voltage0_raw 数据值为3959
         in_voltage1_raw数据值为3462
         in_voltage2_raw数据值为3821

这些数值每次读取的都会不一样,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波动,这个是正常的。
BBB板的ADC是12位的,所以这个数值是0---4095之间的数值,对应着0—1.8V的输入电压(注:BBB板ADC管脚最大只能输入1.8V,以后真正用的时候得注意传感器放大后的输入电压量,否则就弄烧板了)。

3、编程实现ADC数据读取
直接在右侧文件系统中通过右键菜单建立新文件,我固定使用/home/binc目录,之前说过,你可以根据自己喜欢来做,这里新建abc1.cpp,点击完成就可以了。就像在XP下操作硬盘一样操作BBB板的文件系统,真的无缝连接。

然后在文件代码窗口中输入以下代码并保存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ADC_DIR"/sys/bus/iio/devices/"
main()
{
    FILE *stream=NULL;
    int i=0;
    char a[10];      /*字符串数组,10位,那些ADC值3959之类其实有4位就够了*/
    stream=fopen(ADC_DIR"iio:device0/in_voltage0_raw","r+");
    if (stream==NULL)     /*假如没有文件就执行加载ADC*/
    {
         stream=fopen("/sys/devices/bone_capemgr.9/slots","w");
        fwrite("BB-ADC",sizeof(int),6,stream);   /*BB-ADC有6个字符*/
        fclose(stream);
        stream=fopen(ADC_DIR"iio:device0/in_voltage0_raw","r+");

    }
    fscanf(stream,"%s",a);
    printf("in_voltage0_raw:%s \n",a);      /*0号ADC*/
    fclose(stream);
    stream=fopen(ADC_DIR"iio:device0/in_voltage1_raw","r+");
    fscanf(stream,"%s",a);
    printf("in_voltage1_raw:%s \n",a);      /*1号ADC*/
    fclose(stream);
    stream=fopen(ADC_DIR"iio:device0/in_voltage2_raw","r+");
    fscanf(stream,"%s",a);
    printf("in_voltage2_raw:%s \n",a);      /*2号ADC*/
    fclose(stream);

}

4、编译执行
进入文件目录编译,就不用写那么长的路径名称,执行:g++ -o abc1abc1.cpp 生成abc1

执行:./adc1 ,三个数值显示就出来了。全OK吧!

可以手动执行cat 命令比较下编程得到的数值,有一点点波动的,数值不会完全一样:

网上一高手说,他把采样速度增大10倍,每0.1毫秒采样一次,就会出现连续重复的数值,所以他指出BBB板的ADC刷新速度是毫秒级的,足够应用了!
小试ADC读取数值就讲到这。休息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