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串口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6-09-04):
最近在调试开发板,代码用jlink下载正常,但是用串口ISP下载时,一直连接不上,boot0和boot1电平已经配置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无法下载,求指点

网友A:
晶振没起振

网友B:
测试下串口硬件是否正常;

网友B:
另外看ISP软件有什么错误提示

网友C:
之前遇到过串口转USB板子坏掉的情况。

网友D:
串口下载,是不用到外部晶振的,所以这个可以不用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