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六步PWM采用COM生效问题

楼主(2016-09-04):
采用STM32f0的驱动无刷电机,想利用COM事件(没开com中断)同时切换6个通道
我这里抓了CH1 和 CH2的波形,实际测试下来要在下一个PWM开始的时候才生效,如下图所示

照STM32的手册,启用了COM事件应该是立即生效,应该是下面这个手画的部分就生效,就是在CH1关闭的同时CH2应该打开了

我在TIM1初始化的时候已经启用了
TIM_CCPreloadControl(TIM1, ENABLE);
贴上TIM1的设置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TIM_D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BaseStructure); //初始化TIMBASE结构体

        TIM_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Motor.Period;                        //自动装载值,累计次数
        TIM_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                                        //计数时钟2分频
        TIM_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系统时钟,不分频,48M
        TIM_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1中央对齐模式2
        TIM_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在计数器向上是产生标志,向下时不置位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BaseStructure);

        TIM_Oc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MR1 输出比较时间模式,初始化的时候不需要输出
        TIM_Oc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使能输出比较状态
        TIM_Oc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使能输出比较N状态
        TIM_OcStructure.TIM_Pulse        = Motor.Pulse;                                //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MR1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MR1输出比较N极性高
        TIM_Oc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当MOE=0设置TIM1输出比较空闲状态
        TIM_Oc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Set;        //当MOE=0设置TIM1输出比较N空闲状态

        TIM_OC1Init(TIM1, &TIM_OcStructure);
        TIM_OC2Init(TIM1, &TIM_OcStructure);
        TIM_OC3Init(TIM1, &TIM_OcStructure);

        TIM_Oc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Structure.TIM_Pulse        = Motor.Oc4_Pulse;                    //PWM-On ADC采样时刻
        TIM_Oc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MR1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当MOE=0设置TIM1输出比较空闲状态
        TIM_OC4Init(TIM1, &TIM_OcStructure);

        TIM_BdtrStructure.TIM_OSSRState       = TIM_OSSRState_Enable;                //使能TIM1 OSSR状态
        TIM_BdtrStructure.TIM_OSSIState       = TIM_OSSIState_Enable;                //使能TIM1 OSSI状态
        TIM_BdtrStructure.TIM_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OFF;                        //不锁任何位
        TIM_BdtrStructure.TIM_DeadTime        = 1;                                                        //输出打开和关闭状态之间的延时,死区时间
        TIM_BdtrStructure.TIM_Break           = TIM_Break_Disable;                        //失能能TIM1刹车输入
        TIM_BdtrStructure.TIM_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High;                //TIM1刹车输入管脚极性高
        TIM_BdtrStructure.TIM_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Enable;        //自动输出功能使能

        TIM_BDTRConfig(TIM1, &TIM_BdtrStructure);

        TIM_CCxCmd(TIM1, TIM_Channel_4, TIM_CCx_Enable);

        TIM_CCPreloadControl(TIM1, ENABLE);     //高级定时器,使用COM事件同步更新寄存器
                                                                                    //需要CCxE,CCxNE,OCxM预装载
                                                                                        //只对互补通道起作用

        TIM_Cmd(TIM1, ENABLE);                                                                //使能TMR1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使能TIM1的主输出

}

然后在换相子程序后触发COM
pwm_scheme_Pwm_On(Motor.PhaseState);   //这里是6步换相的子程序
TIM_GenerateEvent(TIM1, TIM_EventSource_COM);   //这里是启用com事件

另外测试了其他两个方法
1、我换相后不触发com,测试下来,波形一直不变,验证了加了com事件应该是起作用了
2、开com的中断,测试下来,效果一样

有碰到类似的朋友帮我看看吧,实在没招了,上来请教下大家,不胜感激。

网友A(2022-11-12):
TIM1->CR2   &= ~(  //TIM1控制寄存器2 (TIM1_CR2)
                                                                                                TIM_CR2_CCPC  //0: CcxE, CcxNE和OCxM位不是预装载的
                                                                           ); //1: CCxE, CCxNE和OCxM位是预装载的;设置该位后,它们只在设置了COM位后被更新该位只对具有互补输出的通道起作用

网友B:
之前也碰到过换相后不触发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