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有关CMD中.ebss过长问题

楼主(2016-09-04):
  编译后出现 run placement fails for object ".ebss", size 0x1ee99 (page 1).  Available
   ranges:
   RAML5        size: 0x1000       unused: 0xfec        max hole: 0xfec  错误
然后我修改cmd中RAML5中size的大小,但是无论怎么变 等我该玩Size大小后 再次编译依然报的错误是相同 而且奇怪的是我已经改变size假如为:0x3000 按理说报错里面size也应该是0x3000;但是 依然还是0x1000
希望各位大神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A:
这个cmd不修改怎么样

网友A:
建议还是使用开发板自带的cmd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cmd不修改怎么样

通过自己尝试我已经解决~~~可以在Memory map 中进行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使用开发板自带的cmd试试

通过自己尝试我已经解决~~~可以在Memory map 中进行修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过自己尝试我已经解决~~~可以在Memory map 中进行修改~~

各个section的含义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过自己尝试我已经解决~~~可以在Memory map 中进行修改~~

cmd的分配是怎么个原理的

网友C(点评):
就跟BIOS一样,规定芯片的接口地址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通过自己尝试我已经解决~~~可以在Memory map 中进行修改~~

楼主自己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通过自己尝试我已经解决~~~可以在Memory map 中进行修改~~

有相关的教程吗?

网友E:
用开发板自带的cmd

网友F:
这个就需要提前优化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