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NuTiny-SDK-NUC505_V1.6的开发板下载不了软件?

楼主(2016-09-04):
1、使用NuTiny-SDK-NUC505_V1.6的开发板下载不了软件?提示如下
    (ICE: Cmd error - Wait mcu reset timeout)
有没有高手帮忙怎么处理下。谢谢。

我是使用 uVision V4.74.0.22的版本软件。

楼主:
解决了。ICE模式没有选择对。新手请大家见谅。谢谢

网友A:
你用Keil也可以吧,然后一般会提醒你升级你的固件,然后按照提示操作升级完成后,就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