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路光耦隔离继电器驱动模块,传感器,水泵如何链接?

楼主(2016-09-04):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传感器,水泵如何与如图的1路光耦隔离继电器链接??

网友A:
没有图片,上传图片请点最右边的曲别针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片,上传图片请点最右边的曲别针按钮

没找到啊,
1.水泵的电压是12V,
2.继电器模块采用-优质继电器,常开接口最大负载:交流250V/10A,直流30V/10A;
触发电流5mA;模块工作电压12V,模块可以通过跳线设置高电平或低电平触发;
3.传感器5v电压,

不知道这样串联的电路可不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找到啊,
1.水泵的电压是12V,
2.继电器模块采用-优质继电器,常开接口最大负载:交流250V/10A,直流30V ...

点"高级模式"进去,上传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