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人艰照拆】+多功能便携扩音机求指导

楼主(2016-09-04):
如题,这是一款扩音机,但我拿来当收音机用,在外面听广播信号还可以,在房子里听就会有好多杂音,不知道是不是WIFI信号干扰的,如有知道原因大神请指导如何改造,有网友建议是加磁环。

楼主:
拆开后整体是这样,一块电路板,一块锂电池,一个3Ω5W的喇叭,一个可伸缩天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开后整体是这样,一块电路板,一块锂电池,一个3Ω5W的喇叭,一个可伸缩天线
...

检查下话筒插座当话筒拨出时,输入端接地是否可靠.这是3.5JK插座自带的小开关.插拨多了会并不拢,接地不灵.

楼主:
这是电路板上主要的3个芯片,一个是JL_ACI44CF6M4R_1-98E这是找的资料,大概是这样

楼主:
显示只有7根线连接,应该是串行方式,拆解到此
还是哪个问题,收音机功能室内杂音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话筒插座当话筒拨出时,输入端接地是否可靠.这是3.5JK插座自带的小开关.插拨多了会并不拢,接地不灵. ...

没有用话筒,用收音机功能的杂音如何处理

网友B:
感觉没有什么干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没有什么干货

没有亮点,方案都差不多

楼主:
大家继续看看还有啥

网友C:
室内就接收有杂音~~~ 要么信号弱,  要么 信号被干扰,,,,,

试试接长天线~~~~~  扔出窗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室内就接收有杂音~~~ 要么信号弱,  要么 信号被干扰,,,,,

会不会是2.4Gwifi影响的,天线有加过,还是不好

网友D:
如果你是居住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高层框架结构的房屋里,你的收音效果不好是正常的,原因是建筑结构中用的很多的钢筋结构组成的钢筋网形成了电磁屏蔽网,它会严重影响信号接收的,不光收音机信号不好,你的手机也会受到严重干扰的。与你的wifi信号无关。或者你的居住地正好是接收无线电信号的死角区再加上钢筋网的屏蔽如同雪上加霜,信号的电场强度也会受到严重削弱,导致室内接收杂音噪音多发。解决办法是架设架高室外天线引入室内接入收音机,同时要注意加装避雷器。你的这种收音机属于简易型的,收音机接收电场信号的灵敏度很低,需要信号电场的强度高才会有好的收听效果,与高灵敏度收音机无法相比。解决办法在收音机前端加高频信号放大器放大信号来改善接收效果,对于你这类的机器不值当,这的需要有DIY 技能的人去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是居住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高层框架结构的房屋里,你的收音效果不好是正常的,原因是建筑结构中用的很 ...

感谢大神指点

网友E:
感谢大神指点

网友F:
动词大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