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IIC或者SPI通道的,输出0-10V,0- -10V的转换芯片?

楼主(2016-09-04):
(无正文)

网友A:
肯定没有的,一般都是5V的,这个去10V的VCC就不容易得到的。

楼主:
一般都是5V??

网友B:
看你运放的供电电压的选择,只要是10V就可以的。

楼主:
正负10V的才可以。单独的10V 单电源是不行的。

网友C:
IIC或者SPI通道的,这些协议不支持10V的逻辑吧,这个想法行不通的。

网友D:
楼主值得是DA芯片,可以输出0-10V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值得是DA芯片,可以输出0-10V吗?

DA芯片的最大值时根据MCU的VCC来的,没有10V供电的MCU,最大就是5V。

网友F:
这类的芯片是没有的,楼主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换个方案试试

网友G:
DA芯片一般都是SPI驱动的,I2C的芯片少点,因为I2C的速度慢,DA或者AD要求速度很快的

网友H:
0-10V的转换,必须要用模拟器件自己搭,用数字器件,是没现成的。

楼主:
好的!

用OPA2188的运放来高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