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板如何画usb线?

楼主(2016-09-04):
如何做阻抗控制?

楼主:
我想问的是怎样做阻抗控制?

网友A:
差分就可以了,不影响使用,串接电阻降低EMI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问的是怎样做阻抗控制?

USB是差分信号,不需要做阻抗匹配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SB是差分信号,不需要做阻抗匹配吧

需要阻抗匹配的

网友D:
从未做过呀。

网友E:
双面板可以了.直接发文件给PCB板厂.

网友F:
差分,线宽9mil,间距5mil,阻抗90Ω。

网友:
还是没明白。

网友G:
用USB线的另一面做参考地平面啊。虽然双面板因为各种原因,很难保证这个地平面的连续性。尽量合理布局,保证线最短,下面都有地平面,实在不行,还可以靠地孔到另一层过渡一下,提供下较好的地回路。
如果不是3.0、3.1这些上G的,关系不是太大,只要按差分线走,保证紧耦合和尽量等长,比其它的阻抗等都重要。

网友H:
缩短走线长度,然后啥都不用管了。你的板厚不一定画得出匹配。

网友I:
USB两条高速差分数据线除需要差分走线外;信号线要求等长、平行,避免直角走线;走线上下左右包地保护

网友J:
没做过usb的阻抗,你自己网上找个阻抗计算工具,里面把你的板子的的线宽,铜厚什么参数都输进去   匹配到你要的值就好了。  或者直接丢板厂,让他们做。

网友K:
双面板为什么不能做阻抗匹配呢?肯定可以的啊。。比如顶层走差分,底层铺地做参考面啊。。。。

网友L:
做阻抗匹配需要板厂支持的, 一般的板厂做不了。 用的板材都是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