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系统改Win10后字模3不能用了

楼主(2016-09-04):
电脑换成Win10系统,别的软件都可以用,今天用到字模提取软件字模3就不好用了,一生成字模就出下面的窗口:

有什么字模提取软件可以在Win10系统里用的?谢谢!!!

网友A:
改下兼容性试试,我升级过win10,现在又换回win7了

记得当时没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下兼容性试试,我升级过win10,现在又换回win7了

记得当时没遇到这个问题

多谢你的指教,我运行了一次兼容性检查,然后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