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模拟IIC通讯问题

楼主(2016-09-04):
大家好,我使用430和AT24C02用IIC通信。从示波器上看,写时序正常,AT24C02也正常返回ACK,读时时序也正常,但AT24C02输出的数据全部都是高(0XFF)。请问哪里弄错了吗?

网友A:
换个AT24C02

网友B:
写完延时5ms

网友C:
应答正常么?

网友D:
如3楼所说,写完后只是在缓存,还需要延时一个写周期的时间(具体时间可看AT24C02规格书).

网友E:
读出全 FF, 是因为没有写进去. 除了时序和延时的问题, 芯片还有个 WP 引脚, 你看看是不是设置成了写保护了?

网友F:
可能数据没写进去,所以读出全为FF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问题不是出在WP引脚了。具体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闹不明白。我最后的操作是这个样子的。本来我的程序是先连续在0X01 和0X02连个地址中,然后读取当前地址的值,也就是0X02地址的数值。数据读取不成功。后来我把写0X02的语句注释掉,想着单独写一个数试试。发现读写0X01地址变得正常了。然后我去掉0X02的注释,读取0X01的数据和0X02的数据,发现0X02数据读取还是0XFF。再后来我试了试0X03和0X04已经其他的。发现只有0X01的数据写入正常。接着0X00和0X01后发现,里面这两个地址的数据读写正常,最后再试着写入其他地址数据,奇怪的发现所有地址读写正常。最终我也没想明白里面的原因是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