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IIC通信

楼主(2016-09-04):
大家好,我使用430和AT24C02用IIC通信。从示波器上看,写时序正常,AT24C02也正常返回ACK,读时时序也正常,但AT24C02输出的数据全部都是高(0XFF)。请问哪里弄错了吗?

网友A:
波形显示正常?

网友A:
你写入的地址和读取的地址一样吗?

楼主:
波形显示正常,我感觉不像是读取的问题。很可能是写入的时候最后的停止位没搞好。等下我把波形传上来。

网友B:
建议不要用硬件IIC,改用软件IIC

网友C: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ch453,软件I2c,时序也对了,甚至连反悔的ACK都有了,还是结果不对。。又没人知道到底是啥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软件模拟IIC。感觉上问题出在写操作的停止位上了。但就是弄不明白怎么错了

网友D:
供电的电压是多大的?

网友D:
模拟IIC也不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
对 用的是MSP430 使用模拟IIC接口。电压是3.3

网友E:
写一个数据,然后读出来试试

楼主:
写进去的数据读出来是0XFF。,感觉是没写进去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写进去的数据读出来是0XFF。,感觉是没写进去

你这个时许波形有问题,高电平不一致,估计没加上拉电阻

网友F:
看看你的地址对不对

网友F:
你用的msp430自带的iic吗?

网友G:
如果读写时序正常,在高低电平期间的延时也应考虑的,IIc的速率比较低需要延时设定

网友H:
你的读写频率是多大?

网友H:
、iic的读写速度是有限制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问题不是出在WP引脚了具体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闹不明白。我最后的操作是这个样子的。本来我的程序是先连续在0X01 和0X02连个地址中,然后读取当前地址的值,也就是0X02地址的数值。数据读取不成功。后来我把写0X02的语句注释掉,想着单独写一个数试试。发现读写0X01地址变得正常了。然后我去掉0X02的注释,读取0X01的数据和0X02的数据,发现0X02数据读取还是0XFF。再后来我试了试0X03和0X04已经其他的。发现只有0X01的数据写入正常。接着0X00和0X01后发现,里面这两个地址的数据读写正常,最后再试着写入其他地址数据,奇怪的发现所有地址读写正常。最终我也没想明白里面的原因是那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问题不是出在WP引脚了具体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闹不明白。我最后的操作是这个样 ...

解决了就好。可能还是时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