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总线] 学习PLC 是不是搞个2手PLC就可以了?不用接负载,直接看指示灯?

楼主(2016-09-04):
大家好,我手头有个欧姆龙的2手PLC ,想玩玩学习下,是不是不用接负载,就可以?
直接看指示灯,就知道有没有受控?

跟单片机一样,通过串口输出,知道PLC 运行到那个步骤?

网友A:
你端口全接灯,干接点

网友B:
无所谓的事    你的是继电器输出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端口全接灯,干接点

端口本身就有灯 - -! 啥都不用接。

网友D:
自带灯,不用接

网友E:
有继电器控制的基础,可以。

楼主:
那就不需要加任何外围电路了?
就像跟学习单片机流水灯一样了?

PLC能使被串口发过来的命令么?  梯形图如何识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