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一直输出低电平的问题

楼主(2016-09-04):
我的单片机用的是MSP430F4250,P1.3口不接任何元器件的时候,输出的还是低电平,给单片机的程序如下:
#include <msp430f4250.h>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for(;;)
  {
    P1DIR |= 0xff;
    P1SEL &= ~(BIT2+BIT3);
    SD16AE &= ~(BIT2+BIT3);
    P1OUT |= BIT2+BIT3;
  }
}有知道是怎么回事的么?

网友A:
你用这个程序的时候,P1.2口出来的是什么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这个程序的时候,P1.2口出来的是什么电平?

高电平

网友B:
是不是驱动不够?

网友B:
接一个上啦电阻试试看。

网友C:
是不是单片机有问题啊

网友D:
没看你的配置是否正确,多用几个IO口试试。是否就是这个IO无法输出高电平呢?

网友E:
难道是IO坏了吗

网友E:
加一个上拉电阻,IO能够为1吗?

楼主:
应该是有虚焊,抖一下又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有虚焊,抖一下又好了!!

好厉害

网友G:
你这是设置的输出 和上拉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用这个程序的时候,P1.2口出来的是什么电平?

他这是1.3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