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人艰照拆】+小米插座拆解欣赏

楼主(2016-09-04):
刚开始这样,很难敲,基本是破坏了卡扣

楼主:
拆出来就这样,一个电源板,一个控制板

楼主:
这4个测试点对应电源板的4个插针,5V,GND,USB EN,RELAY EN
这里是测试2个芯片的通信协议

最后这个芯片没查是干啥的

网友A:
我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小米插座,但是没舍得拆~~~

网友B:
有啥功能?

输出AC220V(市电2孔、三孔插口)和DC5V/1A(USB插口)。可以用家里电脑、手机通过WiFi开关其输出。

网友C: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你若安不好,真败家

网友D:
做工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小米插座,但是没舍得拆~~~

拿来我替你拆

楼主:
WIFI透传控制220V和5V的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你若安不好,真败家

我安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还是不错的。。。

你可以照一个

网友E:
只关心wifi用的啥芯片?
另外我看评论说开关容易失效,我想一个是通信出了问题,一个是开关元件失效.反正看评论觉得可靠性不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只关心wifi用的啥芯片?
另外我看评论说开关容易失效,我想一个是通信出了问题,一个是开关元件失效.反正看评 ...

也许是继电器太渣新手路过,随便一说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你若安不好,真败家

怒赞~

网友H:
控制通断是通过继电器实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控制通断是通过继电器实现的吗?

是的

网友I:
他这个里面的继电器型号是什么样的?方便查看?另外负载端的吸收电路怎么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他这个里面的继电器型号是什么样的?方便查看?另外负载端的吸收电路怎么设计的? ...

直接控制电源

网友J:
最后一个芯片是 矽力杰的AC-DC CC/CV芯片,型号是 SY50135。

网友K:
就这就完了?

楼主:
还要咋样,把配置页面给你截图,这不就广告了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小米插座,但是没舍得拆~~~

我给你拆

网友M:
总感觉不太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