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经过研究发现新唐的nutiny板子上一般没有USB转TTL

楼主(2016-09-04):
今天在玩新唐的NuTiny-SDK-M058S开发板
发现打开Keil后,就提醒升级固件,然后升级,之后呢,最后有个提醒,重新拔插目标板。
于是照办了,恭喜我升级成功,整个提醒大部分是英文的。
我终于明白了,为啥好多人升级后升坏了,就是因为固件没有插拔一次,就关闭那个升级对话框了。
这是不能的,一定看清楚每次提醒的内容。

楼主:
而这个开发板上是没有USB转串口功能的,我升级固件后,在设备管理器没有找到串口的内容。
于是我找个其他的串口转换工具,连接到上面的5和10管脚,OK,可以了,效果很好,速度很快

网友A:
其实是新唐已经改进了。
以前你怎么搞都要搞坏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新唐已经改进了。
以前你怎么搞都要搞坏掉。

老兄说的对啊,现在你升级固件不会坏了,以前经常看有人发帖说按照Keil提醒升级固件后挂了。

网友B:
没有那个USB转TTL是因为出于成本考虑,tiny的意思就是微小,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板子,基本上就是最小版。不过还带了一个很小的编程器,堪称奇迹了,不要追求太高。

网友C:
上面的那个编程器应该是nu-link-me。

网友D:
最好单独自己搞个适配器,用于这个,这个用的情况还是很多。

楼主:
工具一定要靠谱,不然接触不良,你都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E:
仔细对比你会发现在,这个板子跟之前送的不同,应该是新版本。

网友F:
如果有那个功能,电路板会一模一样的,如果板子上有空闲的预留焊点,那就是阉割版。

楼主:
经过仔细研究,确实是没看清楚,楼上的朋友们都说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