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简单低失真度正弦波2倍频电路,一个新的电路

楼主(2016-09-04):
    本来是仿真esr表的电路,接错了线,无意中出来个2倍频的电路,似乎还不错。这个电路我以前没见过,应该是一个新的电路。首发于矿石收音机论坛,网址:矿石收音机论坛/thread-933284-1-1.html。(不知道这里让不让发外链?)这里把一些主要的东西贴出来,和大家交流交流,其他看原贴。我不是工程师什么的,就是爱好者,不是学校里学的,也没师父,就是自己看书,而且**不好。能力半桶水,高数不会,无法对电路做深入数学分析,仪器仅有万用表(指针表多个,UT39E四位半,MS2108A钳表),YB4324双20MHz模拟示波器,很多东西无法实际测量,只能仿真。这里工程师很多,希望能看到高人的高水平分析。也希望得到集成电路厂家的关注,把这个电路做成具体的芯片,像模拟乘法器那样,成为一个通用器件。
    这是基本的电路,三极管的

    这是二极管的

    这是实际做的板子和波形。CH1、CH2都是每格0.1V,交流耦合,探头1:1。X轴每格0.2ms,触发源CH1,断续扫描。信号发生器是自己diy的,不好,但波形看上去还行,幅度不稳,跳。输出波形一个高一个低,这是由于输入波形不好,信号发生器有失真,运放的电阻没有配对,随便焊上去的,两路增益有稍许不同。把其中一9014手捏,低的那个会长高,说明对温度敏感。输出波形底部发虚,似乎是有干扰,手靠近信号发生器的电路部分时干扰会加重,未做进一步深究。失真度不得而知,调RP幅度有变化,但形状就是个那,看不出来失真不失真。
电路图

这是印板,注意R11、R12的位置,后来改的,因为正好那里有跳线,PCB不用改,所以图没改。

波形,这是调整后的,详情见原贴

    之后做了个热耦合,用打火机加热,已经很热,波形幅度由于信号发生器的问题无法稳定读数,但看上去行,波形上部位置没啥变化,说明热稳定性至少还行。

网友A:
看起来好像还不错

网友B:
仿真有问题,你那个电路,相当于差分输入级,输进差分信号,输出结构导致输出电压是个直流电压,不会变动。

网友B:
@maychang 倍频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倍频电路?

第一个仿真图还没有仔细看,先说第二个仿真图。
第二个仿真图就是全波整流,加上了0.439V直流偏置。理想情况,R1两端应该是下部尖峰不到横轴的“馒头波”。这种“馒头波”本来就含相当大比例的偶次谐波。如果稍加低通滤波,就会看到大体上只有二次谐波的波形。至于这个低通滤波,可能是示波器设置得带宽较小(记得好像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D:
越是基本学历偏低,越是要严肃认真。

网友E:
不应该是传说中的馒头波么?

网友F:
我等了好几年了,终于等到这样难得的好帖,

很多人看到这样简单的电路,不动笔算一算,光凭直觉就下判断,当然他更加不会去思考如何优化它,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等了好几年了,终于等到这样难得的好帖,

很多人看到这样简单的电路,不动笔算一算,光凭直觉就下判断, ...

凭什么说可以倍频?什么机理。

网友B:
@king5555@Lgz2006 发表下第一个原理图能倍频的高论。

网友G:
全波整流用来倍频不算新鲜。
通常的倍频原理:需要倍频的信号通过非线性器件(如二极管,一个二极管也行。二个二极管甚至4个二极管),串联检波或并联钳位都行甚至平衡混频电路。然后带通滤波输出倍频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凭什么说可以倍频?什么机理。

只要电路存在非线性,必然会产生高次谐波。当然,谐波的次数以及某次谐波的份量随电路不同而各有不同。所谓放大器的非线性失真,就是指这些谐波。
如果有某些机制(例如带通滤波)能够将某次谐波 选出来而抑制其它谐波成份,这就是一个倍频电路。
首帖第一个仿真图,由于三极管的非线性,其输出必定含相当的高次谐波,这一点毫无疑问。但输出信号必是各次谐波还有基波混合在一起。疑惑的是该图中我未见到选频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全波整流用来倍频不算新鲜。
通常的倍频原理:需要倍频的信号通过非线性器件(如二极管,一个二极管也行。 ...

关键后面没有滤波器啊,就能得到很纯的2倍频。

说的也是啊。但加滤波器也无妨,甚至更好。我的意思是楼主电路并非全新倍频电路。楼主倍频电路输入幅度很低110m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ing5555 ,@Lgz2006 发表下第一个原理图能倍频的高论。

本版面xukun977曾发过一个帖,标题是《倍频》,现在可能到第二页去了。
你何不@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ing5555 ,@Lgz2006 发表下第一个原理图能倍频的高论。

另外,你还可以@一下qzlbwang,那位也是搞线性非线性非常熟练的老手。

网友H:
原来是拼接成的,再加上二极管的“廋身”就这么像了。都源于e和三角函数有内在关系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本版面xukun977曾发过一个帖,标题是《倍频》,现在可能到第二页去了。
你何不@一下? ...

流过上拉电阻的电流是不变的。

网友B:
@xukun977 @qzlbwang ,这个倍频乍回事,得出流过上拉电阻的电流是直流,工作电流呢,

网友B:
明显跟示波器看到的有别啊,这种典型的非线性,必须要加带通滤波器才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流过上拉电阻的电流是不变的。

“流过上拉电阻的电流是不变的。”
只有小信号时才是不变的。
你不妨仿真一下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要电路存在非线性,必然会产生高次谐波。当然,谐波的次数以及某次谐波的份量随电路不同而各有不同。所 ...

关键是后面没有加带通滤波器直接合成的一样。核心在这里。还有纯度这么高。还有个资深人士对它评价这么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键后面没有滤波器啊,就能得到很纯的2倍频。

近似“很纯”而已。换言之其它各次谐波比较少。
HWM贴出的波形已经足够说明问题。我是很佩服这两条波形曲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后面没有加带通滤波器直接合成的一样。核心在这里。还有纯度这么高。 ...

“纯度”不是很高,而且不能做到要多高就可以多高。
看看HWM贴出的那两条波形曲线。
或者,你也仿真一下(两支二极管那个电路),改变一下直流偏置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近似“很纯”而已。换言之其它各次谐波比较少。
HWM贴出的波形已经足够说明问题。我是很佩服这两条波形曲 ...

我现在怀颖的是根据电路图,测试手段,跟显示图表不一致。因此请教你们资深人士。得出结论。这个电路,并没有被一位人士认为的这么神奇。就凭几个器件,提升一下电位,搞出个不用选通滤波器的倍频电路。不可能的。H的电流显示,不可能合成一个倍频的完整的正弦波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怀颖的是根据电路图,测试手段,跟显示图表不一致。因此请教你们资深人士。得出结论。这个电路,并 ...

“H的电流显示,不可能合成一个倍频的完整的正弦波形”
可以合成一个倍频的近似的正弦波形,虽有失真却并不太大。

网友B:
有没有可能二个管子全周期导通呢?从图形显示,每个管子只有半波导通。我认为是差分输入级,因为加有偏置,且信号也足够小,不知你的意见如何,如果二管子是全周期导通的。这样可以认为流过集电极电阻的电流是不变的。(二管的特性一致的条件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的电流显示,不可能合成一个倍频的完整的正弦波形”
可以合成一个倍频的近似的正弦波形,虽有失真却并 ...

二个都是下半波,怎么合成呢,只少有个上半波吧,当然没有带通滤波器的条件下。光有集电极电阻。最好有没有第三方仿真验证下,本人多年来已不用仿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仿真图还没有仔细看,先说第二个仿真图。
第二个仿真图就是全波整流,加上了0.439V直流偏置。理想 ...

第二张认可,就是一个全波整流,克服零点时的非线性。没有4次波,6次波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两波整流,图中信号源相当于有中抽头的变压器线图,常用的电源变压器降压后整流并滤波,共有三种:全波之 ...

还有这么高的频谱纯度。为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king5555 ,@Lgz2006 发表下第一个原理图能倍频的高论。

这类题目不要去认真,闲着去看看街头变戏法什么的。

有道理,大家都是搞技术,要有求真的心态。

楼主:
倍频原理其实在矿石收音机论坛已经说了,不让发外链,百度“一个2倍频的电路”。上午试了试光耦的,已经发到那边了。    这是一点理论分析:
    三极管Ie和Vbe近似成指数关系,这是2SC2655 pdf中Ic-Vbe关系图,横向x4拉宽,截个正弦波曲线放进去。

    可见和正弦波本来就接近,加偏置到开启电压处,此处即正弦波的波顶处,指数曲线的上段和正弦波相差较大。加个电阻,由于小电流时be结电阻较大,电阻影响小,故起始(正弦波波顶)部分影响不大。而大电流时电阻影响大,使得指数曲线的上段右移,越往上越右移,贴近于正弦波。所以电阻有个最佳值,使失真度最低。这是IV曲线测量1N4007得到的指数曲线,更精细点。

这是本电路输入三角波时,输出和正弦波比较。从图中可以看出,不同输入幅度会有不同的失真度,并不是小幅度时失真小。

   实际上,由于指数曲线的“自相似性”,即“部分等于整体”,所谓开启电压根本不存在,偏压可以加到任意位置,都有一个最佳电阻与之对应。偏压增高,电阻减小。
    如果选择增高偏压减小电阻,会导致增益增大,同样的输入电压输出增加,而失真度不变(曲线形状相同,重合的部分相同,故对给定的输入信号幅度有相同的失真度)。

    电路解析式可写为
    Vout=Av*cosVin+DC             (余弦-90度到90度)
    如果Vin=cosωt,在-90度到90度就成了两个余弦相乘,而另一半由另一半完成,这样就和模拟乘法器一样了,对正弦波的2倍频由此而来。可见这个电路本质上是余弦电路,遇到正弦波就出现了2倍频现象。

佩服楼主连电路板实验都做出来,我想问一下,对频率较低的正弦波倍频效果如何?比如几KHz。

网友F:
真正能动笔算一算,动脑想一想,并且对这个电路再做一些飞跃性的改进,我想现在应该没有几个人,

如果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恒定,并且各器件都趋于理想,不考虑器件公差和噪声,那么这个电路的改进版本可以做到任意高的频谱纯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真正能动笔算一算,动脑想一想,并且对这个电路再做一些飞跃性的改进,我想现在应该没有几个人,

如果三极 ...

“可以做到任意高的频谱纯度”
不敢苟同。

网友F:
这就是模拟电路的魅力,

网友F:
引用 楼主:
倍频原理其实在矿石收音机论坛已经说了,不让发外链,百度“一个2倍频的电路”。上午试了试光耦的,已经发 ...

楼主,这个问题跟 二极管伏安特性曲线与正弦波是否相似 根本没有关系,

重点在于两个管子的伏安特性曲线叠加后的曲线在工作点附近趋于抛物线,

网友J:
把示波器通道从交流耦合改为直流耦合就一目了然了

楼主:
对33楼captzs回复(我不知道怎么操作):频率不敏感,低频时把电容加大点。

多谢!

网友B:
根据大家的意见,这款电路并不见得一款实际能用的倍频电路,跟大多数非线性电路,要有一个选通滤波得到,还要有诸多条件。不推在工程项目上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就是模拟电路的魅力,

对回复次数有什么限制?怕违规。
你这个图怎么想出来的?但我的结果是要和电阻配合的。

网友K:
感谢楼主分享   改天仿造一个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回复次数有什么限制?怕违规。
你这个图怎么想出来的?但我的结果是要和电阻配合的。 ...

回复次数没有限制,讨论技术怎么会违规,

网友B:
把全波整流当作倍频,不用滤波器太奇怪,零点时,不可微,而真正的正弦波都是点点都可微。且零点处斜率最大,一样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把全波整流当作倍频,不用滤波器太奇怪,零点时,不可微,而真正的正弦波都是点点都可微。且零点处斜率最大 ...

是你觉得它是整流,不是它真的是整流,

是你觉得它不可微,不是它真的不可微,

楼主:
先把东西搬过来,然后再说   仿真和实验中早发现改变偏置或者Re输出幅度会明显变化,虽然只改变偏置或Re失真度会增大,但对失真度要求不是很高的场合,此特性可作幅度控制用。

低幅度和高幅度时的波形,可见明显失真,说明不宜做大范围的幅度控制,适合幅度不是太大的控制。

楼主:
试了试光耦,这是三极管的,信号发生器直接接地,但还要双路输入

这是二极管的,参数不是最佳。信号发生器单路接地,但输出需要相减。

网友C:
给楼主冷却冷却。
楼主精神可嘉。但这类电路并无推广价值,更不用说集成化了。
理论上,非线性元件可以产生各次谐波,二次、三次……乃至N次。只要从混合在一起的各次谐波中分离出所需要的那一次,就是倍频。
过去(指49年之前),业余电台常用一块393kHz石英晶体,就可以工作于80m、40们、20m波段,正是因为393kHz经倍频后刚好落到这几个业余波段内。当然,如zyj9490所说,必须用带通滤波器选频。
当时没有晶体管,真空管又很贵,少用管子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时的工程师对偏置到何处以及驱动到什么程度产生二次谐波最强,驱动到什么程度三次谐波最强……进行了研究,使电路优化。

实际上,不但整数倍频,就算是分数倍频也是几十年的事了
是的,集成PLL已经很广泛了,我们刚刚流片成功的一颗芯片的时钟部份,便由25MHz晶振获得几GHz的频率,理论上可以做到几KHz的步进{如果需要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楼主冷却冷却。
楼主精神可嘉。但这类电路并无推广价值,更不用说集成化了。
理论上,非线性元件可以产生 ...

不一定吧,如果性能不好自不用说了,如果性能可以当然可以实用了。

网友D:
给你们的激烈碰撞缓冲一个一一世界需要多样性。
楼主这个玩意儿,至少当下还无用武之地,在工程上。
谁知道40年后能用上什么派场?

存在即合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一定吧,如果性能不好自不用说了,如果性能可以当然可以实用了。

问题就在于:有更好的倍频电路,可以任意倍频,改变元件参数即可二倍频、三倍频……十倍频……已经已有集成电路芯片。

网友B:
今天,上斑了,特别仿真了下,此种电路应用的就是VBe的非线性,小信号时,要加合适的偏 置 ,太大,底部变成了三角波,太小,底部出现平台,就是CLAMP,削波,不是正弦波的园渭形,要量产必须要克服之,并且偏置的调节太小,可允许的参数太小,新合成的波以原来的45度135,225度,作为零点值,作为斜率跟正规的比差移,因为斜率没有变(跟原波形比),这就证明了,合成的波形根本不是2倍的波形,必须 滤波才行。最后,调试难,离散性因素导致,全波整流波形在时哉上修正为倍频,难,除非滤波器。

网友F:
说什么“整流、甲乙类、偏置、选频滤波”的同学,你们走错方向了,正确的方向是“极限”,

网友L:
佩服楼主,特来助兴的,大家尽可一笑置之。
1KHz正弦波E(红线)经开环增益1的单电源运放ad9620输出U(绿线) ,调节电源V使两个相邻U波过0时适度不衔接(如赤色圈),然后滤波(红框内电路),就成倍频正弦波uo。波形顶部是正弦波原 形,而近0轴部分要调节V电源使之与E波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就在于:有更好的倍频电路,可以任意倍频,改变元件参数即可二倍频、三倍频……十倍频……已经已有集 ...

什么型号?我看看,看描述内部电路不会简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型号?我看看,看描述内部电路不会简单

锁相环啦。74HC4046,很常见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锁相环啦。74HC4046,很常见的片子。

拉倒吧,我还以为什么高级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L:
佩服楼主,特来助兴的,大家尽可一笑置之。
1KHz正弦波E(红线)经开环增益1的单电源运放ad9620输出U波(绿线) ...

大家都明白了这种电路倍频的核心在那,就知道了能不能实用。

楼主:
再试光耦,仿真和实际差别还是很大的,仿真可以这样做,实际这样做倒也不能说不行,不实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试光耦,仿真和实际差别还是很大的,仿真可以这样做,实际这样做倒也不能说不行,不实用。

...

LZ终 于想通了,你这个方法时哉修正,跟8038用三角波顶部修正成一个正弦波一个道理。那你这个修正更难实现(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终 于想通了,你这个方法时哉修正,跟8038用三角波顶部修正成一个正弦波一个道理。那你这个修正更难实 ...

我不那样认为,电路是可以变的。36楼manbo789的电路右边有些迷惑人,我改了改,样子变了,实际一样。用了电流控制电压源,实际中没有这样的器件,仿真有。但实际电路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需要把仿真转换成实际的电路,如果性能满意就可实用。
这是三极管的

网友M:
这个帖子不错。

网友D:
不错在,算作DIY文化吧。

网友L:
我没有能力做深层次的分析,但是觉得此模式的倍频不错。

单电源供电,开环增益1的两个运放ad9621搭建的电路,交流信号E单端输入,绝对值输出,被二极管截除失真裙部的高度由电阻R调节,运放CA3440A等效低通滤波,使输出波形谷部与E波一致,实现双倍频。一上电即输出双倍频信号,没有延时。

网友L:
"两个运放ad9621之out短路了"
它们轮流输出,一个输出高电平时,另一个是截止成为负载。

楼主:
    对变换后的manbo789的二极管电路仿真,偏置电压可以是任意值,都行,幅度随之大幅度变化,失真度也变。加入电阻可降低失真度,仍然是偏置和电阻配合着来。
    对我的三极管的电路取消Re仿真,确实能行,但仍然有个最佳偏置电压(实际上是那个偏压对应的Re=0)。把输入改成发射极输入,无Re能行,但加入Re可降低失真度,仍然是偏置和Re配合着来。对manbo789变换后的三极管电路仿真同样如此。
    看来还是我的想法对,电阻对指数曲线进行了修正。这一点有点麻烦,一方面可以降低失真,另一方面最佳值不固定,数学计算又困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LZ终 于想通了,你这个方法时哉修正,跟8038用三角波顶部修正成一个正弦波一个道理。那你这个修正更难实 ...

1、本来全波整流2次谐波含量就占大头,且无基波。
2、下部变缓上部拉伸,小信号适当偏置下,大致修整至近似2倍正弦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本来全波整流2次谐波含量就占大头,且无基波。
2、下部变缓上部拉伸,小信号适当偏置下,大致修整至近 ...

此电路的机理明白,可是没有工程上的意义。器件的离散性消灭电路的好处,导致不可应用。从器件的离散性和时间上的可靠性(稳定性)。作精密的正弦信号源没有实用性。

网友L:
再修改,再优化,再简单,请指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此电路的机理明白,可是没有工程上的意义。器件的离散性消灭电路的好处,导致不可应用。从器件的离散性和 ...

当地土语叫“兴儿景儿”,就是不牢靠没把握,猫儿盖屎的营生。

网友M:
信号经全波整流后滤波,倍频最方便稳定。

网友B:
此方案还是到此为止吧。

网友N:
俩信号源(180度反向),电路叠加原理,把俩输出加起来,看起来像、或者更像正弦波。偏置影响失真度,俩信号源的180度相位、幅度平衡性,也影响。没看出这电路的竞争力在哪里。

网友F:
IR:最右边负载电阻上的电流
VD:偏置电压(图中两个0.9V电压源)
VT:热电压
Vin:1Ω电阻上的信号电压

不知道为什么我上面的回帖不见了,原回帖内容参考190楼的图片,

网友O:
引用 网友B:
@xukun977 @qzlbwang ,这个倍频乍回事,得出流过上拉电阻的电流是直流,工作电流呢, ...

俺用初等数学试作说明:
1、三极管的输入特性曲线的弯曲近似为抛物线
2、假定三极管的基极的偏置电压为A,正弦驱动电压幅度为B,那么其中一个三极管的的基极电压为(A+BSin(ωt)),另一个三极管的基极电压为(A-BSin(ωt))。则两个三极管的基极电流分别为(A+BSin(ωt))^2和(A-BSin(ωt))^2。
3、两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分别为β(A+BSin(ωt))^2和(A-BSin(ωt))^2。则流过集电极电阻的电流为β(A+BSin(ωt))^2+(A-BSin(ωt))^2。整理后:2β(A^2+(BSin(ωt))^2)。
4、集电极电压的交流成分则为:-2β(BSinωt)^2=-2K(Sin(ωt))^2
5、根据倍角公式则有:-2K(Sin(ωt))^2=Kcos(2ωt)    是否已经看到2倍的频率了?
总结:三极管的输入特性曲线弯曲部分比较接近于抛物线,该曲线的非线性作用下会产生新的频率,并且主要是2倍频的频率,其他谐波成分很少(严格的平方曲线只产生2次谐波,当然基波仍然存在)。而基波则再集电极合成时被抵消,剩下的就最主要是2次谐波了。所以基极偏置的设置比较重要,要使得在信号幅度范围内落在比较接近平方曲线内。这样其他高次谐波幅度才很小而可以忽略。

网友O:
这个电路的特点:
1、输出2次谐波幅度相对比较大,基波和其他高次谐波成分的幅度则比较小——基波靠电路的对称性来进行“抵消”(其实奇次谐波都会有“抵消”),而其他次谐波则靠选择合适的输入特性曲线段使其产生微小。
2、由于以上特点,这个电路可以适应相对较宽的频率范围进行“倍频”工作。对于宽范围的“倍频”,一般的非线性产生谐波方法要想通过后续滤波来选择2次谐波难度是比较大的。
   其实乘法器也很容易用来“倍频”——自乘不就是平方了吗!平方运算就是很好的“倍频”,性能一点也不比这个电路差(楼主这个电路不就是对输入信号进行“平方”运算吗?——基波抵消了,直流被耦合电容隔离了)。而且乘法器有现成的产品。所以说楼主想要开发专用模块还有意义吗?值得好好考虑。

网友F:
引用 网友O:
俺用初等数学试作说明:
1、三极管的输入特性曲线的弯曲近似为抛物线
2、假定三极管的基极的偏置电压为A ...

“1、三极管的输入特性曲线的弯曲近似为抛物线”

单个管子的输入特性虽然很像抛物线(实际上指数曲线),但完全没有必要作这样勉强的近似,直接用指数曲线就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所以基极偏置的设置比较重要,”

恰恰并不重要,偏置电压对谐波的纯净度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F:
偏置电压,只提供增益;而输入电平自身的幅度,才主要影响谐波的成分,

网友O:
引用 网友F:
“1、三极管的输入特性曲线的弯曲近似为抛物线”

单个管子的输入特性虽然很像抛物线(实际上指数曲线) ...

说得没错,但是用指数曲线的话用初等数学去说明就比较难点,考虑到有部分人只具有中学文化程度,所以就用近似抛物线说事了。也不想说得太复杂哦。

楼主:
非常好,这正是我想要的,也是我所疑惑的。我的仿真看偏置和Re有关,需要配合,而且和输入幅度也有关,不同的输入幅度对应的偏置Re不同。可是你的电路却是偏置任意,电阻任意,影响只是幅度发生了变化。原来是我的是在大信号下,你的在小信号下。这个电路要实用,简单地就是让它工作于小信号下,就可以少去很多麻烦。就像差分电路,正负26mV以内算线性,发射极加电阻可以提高线性范围。从你的推导可看出,这个电路可以很好的调幅。

你能对大信号做分析吗?还有高频?我弄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电路的特点:
1、输出2次谐波幅度相对比较大,基波和其他高次谐波成分的幅度则比较小——基波靠电路的 ...

不一定,我知道有模拟乘法器,但从基本电路来看,这个电路比模拟乘法器简单的多,也许在某些方面会比乘法器有优势。

网友F:
如果信号输入远小于26mV,并将ID引出人为控制,就可以很好的进行调制,相当于一个电路进行了两次乘法运算,

大信号还是算了吧,曲线像个洗澡盆,

网友O:
引用 楼主:
不一定,我知道有模拟乘法器,但从基本电路来看,这个电路比模拟乘法器简单的多,也许在某些方面会比乘法 ...

      说点逆耳的话,算是一杯凉水,但不是冷水。
      做成集成电路的话,在乎那点所谓的复杂?这个应该属于小儿科了吧?而与成本相关的更主要是量哦!应用面广才能量上去不是?倍频用量有几何?模拟乘法器呢,除了用作倍频还有其他用否?更何况是已经有的东西。利润是企业的生存之本,也是企业的主要追求之一。不管是使用者还是生存者。不赚钱的买卖有人投资吗?何况投资还不小。
     如果楼主认为俺说得不对就当俺没说,提出来俺也可以栅贴。毕竟你要咋做,是否能听进俺所说都是您的自由。俺不会也无权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说点逆耳的话,算是一杯凉水,但不是冷水。
      做成集成电路的话,在乎那点所谓的复杂?这个应 ...

你说的很有道理,接受,那就不要考虑集成了。
这个电路在高频方面可能较模拟乘法器有优势吧,再怎么还是二极管频率高。

楼主:
大家以前见过这个电路吗?真的是一个新电路?反正我没见过,我知道的正弦波2倍频有以下几种:
1,模拟乘法器。这是较好的一种。
2,对数反对数实现乘法。教科书中有基本的图,可实现乘法,我没实际做过。
3,锁相环之类。电路复杂,响应慢。
4,非线性元件产生谐波再滤波。适合固定频率。
5,把正弦波变成其它波形,再倍频,再变成正弦波。电路复杂,响应慢。
我这种没见过。

网友F:
我搜索了一下,很多国外的高频电路用过类似的二极管结构,信号输入和负载输出都是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搜索了一下,很多国外的高频电路用过类似的二极管结构,信号输入和负载输出都是变压器, ...

是像全波整流那样的电路吧?没有偏置大信号,靠谐波再滤波,属第4种,和我的不一样。简单地讲,我的和你的电路都是直接出正弦波,不用滤波。

网友P:
讨论内容精彩!赏红裤头!!!

网友P:
楼主,我在用的一颗集成可编程PLL,输出百M级差分时钟,正弦波,跑到中兴研究院用20G示波器看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搜索了一下,很多国外的高频电路用过类似的二极管结构,信号输入和负载输出都是变压器, ...

射频和微波级别的混频器就是采用了“二极管”。

网友H:
到现在,可以引一下了:

倍角、倍频、小信号以及PLL....

https://bbs.21ic.com/icview-162737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到现在,可以引一下了:

倍角、倍频、小信号以及PLL....

公式像,但没偏置。第二个公式约等号左边适用大信号吗?o(v^3)是什么?

网友F:
小信号下,两个二极管的电路,其实相当于四个二极管的电路去掉两个固定电流的二极管,所以仅仅直流变化,交流的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公式像,但没偏置。第二个公式约等号左边适用大信号吗?o(v^3)是什么?

...

泰LE,以0为零点,级数。U/UT为变量展开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说点逆耳的话,算是一杯凉水,但不是冷水。
      做成集成电路的话,在乎那点所谓的复杂?这个应 ...

孪生管价格贵也是这个原因吧?价格贵反过来又导致用量小,要不是有的地方离不开,恐怕孪生管要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我在用的一颗集成可编程PLL,输出百M级差分时钟,正弦波,跑到中兴研究院用20G示波器看的 ...

高频下情况怎么样?带宽怎么算?失真度?用通用管如2SC945可达到多少带宽?再高点的如9018呢?2SC3358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可以做到任意高的频谱纯度”
不敢苟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家以前见过这个电路吗?真的是一个新电路?反正我没见过,我知道的正弦波2倍频有以下几种:
1,模拟乘法 ...

DDS产生波形,已是雷达界的普适首选。快速波形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S产生波形,已是雷达界的普适首选。快速波形又好。

也是一种。先判断信号频率,再产生另一个频率。如果需要相位锁定的话,需要相关措施。电路复杂,速度较快,频率上限不如模拟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有本书里面有提供。

好清晰的图啊,调用超强纠错功能狠劲儿地解码也不能全部破译其中文字。看图差不多,但不知道偏置程度和输入幅度、频率是多少,没有进行温度补偿不知道实际工作起来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F:
还是Google靠谱,

http://blogs.yahoo.co.jp/kurosuke_0422/34251877.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Google靠谱,

http://blogs.yahoo.co.jp/kurosuke_0422/34251877.html

链接打不开,还是不详细,偏置电压0.539V,按我的仿真太高了,不知道输入幅度,集电极电阻太大。实际波形那么差,比我的差多了。

可能倍频太高。

网友F:
引用 楼主:
链接打不开,还是不详细,偏置电压0.539V,按我的仿真太高了,不知道输入幅度,集电极电阻太大。实际波形 ...

不知道为什么,我发帖前一直可以打开,发帖后一直无法打开,

楼主:
怎样在点评中跟进?倍频太高?
看波形像两管严重不对称。我的电路必需要有温度补偿,要不然飘的很严重,手一摸幅度就长高。铝块均衡温度后就行了。

好像不能点评自己的帖。

网友L:
Yuanzhoulu,我是来添砖加瓦的,按照仿真,负载电阻接在发射极,由于很深负反馈,波形很好,而且不必偏置电压;合适的输入幅度电压,输出波形没有直流分量。不知道实际电路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L:
Yuanzhoulu,我是来添砖加瓦的,按照仿真,负载电阻接在发射极,由于很深负反馈,波形很好,而且不必偏置电 ...

你的那种模式+三极管放大?刚装了系统,仿真暂时没有。

网友L:
输入正弦波的幅度电压0.7v左右,可以小,输出幅度小而已;但是大了,输出波形就歪了。

网友L:
信号这样输入是参照电源的桥式整流,有根有据,不必存疑。
可以对输入信号用电阻分压得到合适幅度。

网友F:
这仿真结果有问题,

还有想不明白,型号三极管调整后可以2倍频,但是理想三极管弄不了。
仿真时发现:对不同三极管,发射极电阻不同,而且对输入幅度要求不是很严格。

网友L:
引用 网友F:
这仿真结果有问题,

查它们的参数,理想三极管的结电容0,输出延时也0,不知道是不是因此而不能2倍频。
如果这样,倍频就与结电容和传输延时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L:
查它们的参数,理想三极管的结电容0,输出延时也0,不知道是不是因此而不能2倍频。
如果这样,倍频就与结 ...

把理想三极管加个电容试试。也许正是电容使BE结有了电流,然后被放大。5K乘以400倍为2MΩ,相当于二极管配2MΩ电阻,这样看就不是那么离谱了。1PF电容50MHz容抗仅3.2K。

网友L:
引用 楼主:
把理想三极管加个电容试试。也许正是电容使BE结有了电流,然后被放大。5K乘以400倍为2MΩ,相当于二极管 ...

附件理想三极管参数仅设定结电容后就可以了,电路受限制于等效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L:
附件理想三极管参数仅设定结电容后就可以了,电路受限制于等效电容。

试试一个三极管,按你的模式,一个二极管也可以倍频。电路越来越离奇,粗看上去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不知道实际做出来会怎样,如果确实能行,即便是不能实用化,也仍然令人感叹:这是真的吗?难以置信啊。

你有设备仪器,电路很简单,试试看。"万一真的实现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试试一个三极管,按你的模式,一个二极管也可以倍频。电路越来越离奇,粗看上去是那么的不可思议[ ...

10MHz行吗?主要是信号发生器这块儿麻烦,需要电池供电,我的示波器高频时表现不好,特别是双踪显示的时候,亮度太暗。

二极管的2倍频,受频率影响小,10M应该可以。三极管倍频的结电容小则倍频频率高,10Mhz倍频结电容估计要10e-12f。

网友L:
引用 网友F:
还是Google靠谱,

http://blogs.yahoo.co.jp/kurosuke_0422/34251877.html

按照您提供的电路仿真,原波形高低起伏是频率太高所致,我用BC107三极管,频率高也失真,1Mhz就好了。由于电路使用电容电感储能器件就造成上电后要较长时间才稳定。理想运放也弄不了。

网友L:
再试发射极输出,稳定时间短些。

网友L:
如果不用变压器,上电后,一波就稳定。就不知道实际电路会怎么样?

网友L:
**),零偏压三极管的结电容(Zero-bias Junction Capacitance) CbeCbc
a三极管BE结等效理想二极管并联电容Cbe,正弦波+-E经跟随器输出波形如图UbUc-Ue-Uc,在同一发射极电阻,则Uc-Uc波抵消,剩下Ub-Ub波输出实现2倍频。
当一个正半周结束,B极堆积的电荷被Cbe及时放清,才不会与随后的正半周重叠,输出就保持原形;低频时Cbe容抗大,放电不清,残存电压与下一正半周叠加便失真。而理想三极管没有Cbe,不能放电,数周期就阻塞而截止,不能正常工作。此段是不懂半导体物理的“胡扯教授”的Nosense,欢迎懂行者拍砖。

网友L:
**),因此出现了一个另类现象,低倍频(1KHz如下图)失真大,而高倍频失真很小。

网友L:
**),普通管用于高倍频(1G2G)波形很好,仅上电至稳定波形输出的时间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L:
**),普通管用于高倍频(1G变2G)波形很好,仅上电至稳定波形输出的时间稍长。 ...

你的电路越来越离奇,必须实际验证才算。等你“稳定、定型”了再实验,主要是信号发生器麻烦,需要专门做个电路产生那个正弦波,而且还是低失真度,就麻烦在低失真度上,至少在示波器上看不出失真才行。

不知道是否与“米勒”有关?
已经尽我所能,大概到此为止,等你实验结果。

楼主(2016-10-04):
@captzs
10MHz不行,我疏忽了一点,这是倍频,输入10MHz,输出就已经是20MHz了。已经达到示波器的上限了,-3dB带宽,此时幅度都已经下降了。而谐波40MHz、60MHz等更是超出了示波器的上限,示波器本身会起到滤波器的作用,显示出来的波形根本体现不出失真来,没有意义。
输入要3MHz或更低!

网友L:
引用 楼主:
@captzs
10MHz不行,我疏忽了一点,这是倍频,输入10MHz,输出就已经是20MHz了。已经达到示波器的上限了, ...

很感谢告诉辛勤劳动的结果。按照X大的提示,高次谐波必须考虑。
三极管仿真电路大于1MHz的都可以,可能频率低些失真会大些。期望听到你的好消息!

楼主:
找了个收音机板,原本1.5V的,现用两节旧电池供电。测本振发射极,看上去不错,磁性天线初次级都短接,不短接不行,频率调到2MHz。所有波形都是0.1V每格。

后面接一级放大,集电极接原机第一个中周,倒过来接,电容改可变,约25pF。这是发射极波形,看上去不错,

集电极,经滤波失真度应该比较好,后面没接其它电路。

这是电路图。

然后节能灯磁环绕了个变压器,初级是原来的10圈,次级3线绞合9圈,本想绕10圈,线剪短了。多出来的一个次级是为了接示波器。原中周465KHz,工作于2MHz,超的不算多。而节能灯磁环超的太多了,电感量啥的量不了,应该频率越高损耗越大,而这里正好可对高次谐波进行衰减,减小失真。但磁性材料本身非线性,又会造成失真,不知道究竟失真度多少。
先把我的电路试试。

高温时波形一个高一个低有温度不均匀的可能。幅度随温度升高而降低,有点意外,还以为是随温度升高而升高的。也许把偏置用三极管改成两个管子并联会好,或发射极加电阻。

要找两个性能完全一样的管很难,难免波形一高一低,是否可在高的三极管单独加电阻平衡。

楼主:
可能是温度不均匀,打火机烧热了自己降温,虽然铝很厚,但不管怎么说热量流失需要个过程,所以有的地方高有的地方低。这点在加热过程中更显著,高低变化非常大,然后会变好。低温和室温21度就好了。

楼主:
@captzs
对127楼的电路实验,发射极电阻5.1K,两节旧电池供电,没有输出。输入输出都是0.1V每格,输入应该X2才是实际输入电压。
把输出打到5mV档,干扰很大,把板子下面放一铁片并接倍频这边的地,还是不行,又把信号发生器和倍频的地接通才行了。只有很小输出且不是倍频。电源开不开无所谓,没有影响。

如果输入加大到0.5v,不知如何?
多谢告知试验结果!

楼主:
captzs,0.27x2=0.54V,峰峰值。不知道你说的0.5V是什么,有效值?半周峰值?

该死,我没有仔细看你示波器的读数。 我是说峰值0.7v左右。

楼主:
把我的电路偏置电阻短接,偏置可调置中位,果然看到了失真,但失真不大。
把Re短接试了试,幅度随温度变化更剧烈。具体多少度没量,开机时输出3.3格,加热到烫手2.2格。
@captzs
设法提高输出幅度到0.65Vpp,次级即0.65Vp,没有倍频。把中心接地(直接接地或经103瓷片接地)有倍频,但幅度很小,供不供电无所谓。把be并24pF电容还是个那波形,幅度有没有变化没注意。

并100pF不行,这是中心不接地的。中心接地无输出。供不供电无所谓。

你是第一个将实验结果告知我的人,犹如潮之有信,多谢!

网友L:
第一幅图是好兆头,虽然输出幅度小,但是说明已经可以倍频。
而且,电源不接,BE结实际是二极管,说明二极管倍频电路可行。
但是,按照我的仿真,电源接不接,输出是不一样的,不同电源,Re电阻值不同,调节Re和输入信号幅度,以输出信号没有直流分量为准。
按照版规,我最多只能给5个积分,但是主要是表示感谢你的辛勤工作!

网友L:
第一幅图波形显示,-向输入的三极管输出幅度大,可单独加一电阻平衡。
按照仿真,输入0.2v,输出幅度也是1~2mv。

楼主:
@captzs
你的电路我没有仔细分析,虽然是实测,但一些东西影响电路工作。我的示波器面板上写的是1MΩ<35pF,说明书为<30pF,探头实测电容123pF,加起来158pF!置10:1时说明书给出的是<23pF。想测一下10:1时的结果,但是今天中午测的结果却是这样的,还是1:1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下午测又变了,什么情况?

网友L:
引用 楼主:
@captzs
你的电路我没有仔细分析,虽然是实测,但一些东西影响电路工作。我的示波器面板上写的是1MΩ ...

楼上3个图,好像是二极管倍频波形。
139楼的第一图就与三极管倍频一样。
毕竟仿真电路倍频已经被电路板验证可行,至于不稳定,再分析。
示波器的参数我一点都不懂。

楼主:
实际上应该都是二极管倍频,因为变压器中心抽头接地,并不是你的那个电路,而且供电没反应。你的那个电路到目前看没有成功迹象,仿真错误?错在哪里?供电没反应又是为什么?

网友L:
信号源的输入有个接法如图,通过RaRbRc分压得到需要的幅度,看来实际电路应该这样,中点接地。R+R-可以起平衡作用,对输出的稳定有帮助。
假如不能跟139楼的图一样,没有直流分量,就不是三极管倍频。

楼主:
captzs,看来你把屏幕上的零位弄错了,我没有专门调零,而且我的示波器温飘大,调了零位过会儿零位也会跑,而且设置的还是是交流耦合。这也怪我没有交代清楚,139楼记不清原始位置了,今天还专门改成直流耦合和交流耦合比较,位置没有变化,说明没有直流成份。

网友L:
根据你的实验,可以确定两点:
1),信号源必须中点接地;
2),二极管倍频可以。

楼主:
刚才试了下,供电有影响,因为我在供电端接了个223涤纶电容,打开开关后电容的电无法泄放造成的假象。
中心不接地时,供电的幅度要稍大一点,13mV和11mV。
中心接地时,幅度没变化,直接接地时供电会产生一个直流位移,+0.2mV?幅度小没办法精确读数。

网友L:
引用 楼主:
刚才试了下,供电有影响,因为我在供电端接了个223涤纶电容,打开开关后电容的电无法泄放造成的假象。
中心 ...

1),我想,仿真器件对称,信号源中点接不接地就不重要,而实际电路应该接地好。
2),13mv和11mv是电源还是输入信号幅度?
3),确实,这些电路,有时加个电阻或电容,结果就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L:
1),我想,仿真器件对称,信号源中点接不接地就不重要,而实际电路应该接地好。
2),13mv和11mv是电源还 ...

1,你的意思中点就像虚地那样?理想情况下接不接一样?三极管上机前简单挑了一下,HFE约390,淘宝买的同一个袋子里的,共20个。
2,输出幅度
3,恐怕还是仿真问题,这个电路本身错误

网友L:
看来三极管电路存在问题,只能当做仿真游戏,别再去试它,还是试试有希望的二极管电路。

楼主:
今天试了下,把集电极断开可以倍频,波形一样高,不再是一个高一个低。
幅度变小的情况再次发生,原来是中心接地的瓷片电容的缘故。烙铁加热先幅度变小,然后变大,有点奇怪。拆下量容量,13nF,烙铁加热,一直减小,直到1nF,变化这么大!

如果担心B极经信号源接地问题,则B极各用1K电阻接信号源。
中点不要电容直接接地如何?

楼主:
@captzs
“B极各用1K电阻接信号源”?另一端接哪里?如果接地那不一样嘛?
这是实测波形,这回专门调了零位,在中间。按AC/DC健波形不移位,说明输出没有直流成份,怎么解释?be结虽然有二极管特性,但和普通二极管不同,高掺杂,像稳压管。

这是仿真的,没有一个能和实际能对上号的。
二极管

be结

三极管

三极管中心接地

网友L:
     “B极各用1K电阻接信号源”指电阻一端接B极,一端接信号源,如145楼的R+和R-。
       153楼的实测图很漂亮,不知128楼的解释是否能说得过去?理论我懂的很少,分析起来很糟糕。

楼主:
引用 网友L:
“B极各用1K电阻接信号源”指电阻一端接B极,一端接信号源,如145楼的R+和R-。
       153楼的实测图 ...

那样接和中心接地差不多,因为可以为三极管基极提供通路了。而你的信号发生器浮接于两三极管基极的电路,初看上去根本没有通路,不会成功。然而通过结电容却有可能,然后通过三极管的放大作用使发射极电阻有输出。即便如此仍然感到离奇,不靠谱,然而仿真能行,所以实测看看究竟如何。

说实话,我对三极管电路信心不足。

楼主:
试试温度,把偏置三极管另外接一个,使没有补偿,变化很大,对温度很敏感。

恢复电路把偏置三极管并联1.423K(实测)电阻,对应偏置电阻8.44K,补偿量差不多了。8.44K是这样取的,仿真为34K失真度最小,实测此时Vbe为586mV,三极管并联上电阻后,8.44K偏置电阻实测Vbe 583mV。偏置三极管串电阻应该可以,但这样偏置管电流会变小,不太好。并联两个三极管应该不行,因为为了保持电压必然增加电流,这样每个管子的电流就回到了原来的值,没有意义了。高温时波形一个高一个低,可能是温度流失太快或者三极管不对称。

楼主:
这是仿真,Vbe差别较大,幅度和相移差不多

你实测波形都是集电极输出的倍频电路(即首帖电路)吗?

楼主:
就是那个板子,这是甩开NE5532的输出,直接用变压器

对的,实现一个功能,电路越简单越能够发现存在问题,以便改进。

楼主:
把铝块加热后用卫生纸包裹以期降温慢点,波形一个高一个低的情况有改善吗?

这个图差不多能实用了,10.9K是仿真值。

对三极管发射极输出倍频电路没有信心,转回去仿真二极管参数的影响,贴在《倍频电路》。

楼主:
试试调幅,市电变压器降压后做信号

输出在不同触发位置时的波形

楼主:
输出端做个高通,以消除50hz影响。线性不太好。

不同触发点波形

有两张拍虚了,故这里缺了两张

楼主:
退回到偏置没有并电阻的电路,看看线性是不是好点,有改善吗?好像还是个那。

楼主:
二极管的,1N4148,输出直流耦合,零位在中间或表示。

楼主:
改成1N4007,很意外,整流管啊,居然可以工作于2MHz

网友L:
引用 楼主:
改成1N4007,很意外,整流管啊,居然可以工作于2MHz

路由器坏,才换好。
仿真元件二极管4148有两种不同参数,不知道实物如何?
我没有4009的资料。
看来二极管2倍频可行。

楼主:
再试,电脑电源5V整流管,字标第一行C8253,其中53的字小一号,第二行两个二极管的符号,第三行004,TO220封装。

能否查到二极管参数?

楼主:
1N5408,管子不对称,0V时对其中一个加热,能在凹陷处鼓起包来。交流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L:
路由器坏,才换好。
仿真元件二极管4148有两种不同参数,不知道实物如何?
我没有4009的资料。

我也不知道,零件和袋子好像是“原配”吧,记不清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1N5408,管子不对称,0V时对其中一个加热,能在凹陷处鼓起包来。交流耦合。

我的看法:输出波形是两个二极管输出的叠减结果,按照多次仿真,参数一致性要求较高,否则失真大,如果悬殊,就没有倍频。

楼主:
captzs的《单二极管全波整流》 https://bbs.21ic.com/icview-1637244-1-1.html  中我画了两个图,在此基础上联想到倍频。尝试了下,波形像那么回事,性能不好,无法实用,只做娱乐。
4007双输入

4149双输入

4149单输入

楼主:
把二极管的电路变换成电流模式
这个应该是仿真错误

这些对,不同电流下的输出与 信号电流和偏置电流的比例有关,比例越低输出越小失真度越低。

@manbo789  @HWM
这又怎么计算呢?能倍频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失真度比电压型大也好理解。但是按你们的计算,输入电压可得到平方的电流,那么输入电流应该是得到开平方的电压才是吧?开平方可倍频?

接下来没法算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把二极管的电路变换成电流模式
这个应该是仿真错误

楼主:
还是你厉害,原来还是平方,输出与 输入和偏置的比例相关。不过这一步我看不懂

天书。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是你厉害,原来还是平方,输出与 输入和偏置的比例相关。不过这一步我看不懂
...

楼主:
@manbo789 好厉害。把你的公式(包括之前的那个)进行傅里叶分析即可得到频谱吧?@HWM 你的那个公式是不是可以直接写出频谱成分?

网友F:
引用 楼主:
@manbo789 好厉害。把你的公式(包括之前的那个)进行傅里叶分析即可得到频谱吧?@HWM 你的那个公式是不是 ...

不行,我这几个公式里都有约等号,都忽略了高次谐波的成分,虽然高次谐波成分非常小,但实际仍然是存在的,

网友F:
你若是把化简之前的式子进行FFT分析,可以得到精确的频谱。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本书十几年前买的,在T叔的新年大红包里好像有简体版,今天到书店随便看看,又看到这本,翻了几下看到 ...

“在T叔的新年大红包里好像有简体版”,“T叔的新年大红包”是什么?
网上有卖的,不过是台湾

楼主(2016-11-03):
引用 网友I:
T叔經常在技術交流版塊分享書籍。

是这个吧?里面没有这本书。
〓★●◆▲ 新年大书包 ▲◆●★〓 【2016.10.14 更新】New!-技术交流论坛 - 21ic电子技术论坛
https://bbs.21ic.com/icview-151414-1-1.html

楼主:
@manbo789
还是有地方看不懂

楼主:
那边的回复,发现个电子管的,相似。如此场效应管也可以尝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manbo789
还是有地方看不懂

抱歉,才看到,

这是利用了  指数函数在横坐标趋于0的时候,函数的斜率趋于1  这个性质得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抱歉,才看到,

这是利用了  指数函数在横坐标趋于0的时候,函数的斜率趋于1  这个性质得来的, ...

谢谢,这恐怕是高数里面的内容了。之前的推导实际只不过初中级别,但是其中的技巧,这就是区别,说变不过来就变不过来。

楼主:
你拍出来的时候是清楚的吗?如果是可以转成RAR或pdf的再试试,或者邮箱zhiruanduishu@163.c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nbo789
还是有地方看不懂

变成级数,取常数和线性项,应是这样的。

楼主:
关于温度,对man789的推导再变换可得到和偏置电流成正比、和输入的平方成正比、和VT的平方成反比。

验证一下,21度时VT=25.3mV,80度时VT=30.4mV,80度对比21度为0.69倍。134楼(第7页)的实验,把两大格看作1,0.9除以1.3正好0.69倍。有点震惊,不过是加着Re的,可以减小一点温度变化。139楼“把Re短接试了试,幅度随温度变化更剧烈。具体多少度没量,开机时输出3.3格,加热到烫手2.2格。”,2.2除以3.3等于0.67倍,也差不多,不过没有具体的温度。

楼主:
看了king5555的图,二极管的就是普通的倍频电路,工作于大信号整流,和我的完全不一样。三极管的电路看上去非常像,但仔细看书中的偏置比我的大,不是最佳失真度位置。输入幅度可能也大,我对频谱仪不熟悉,不知道0dBm是多少电压,网上找了个不知道对不对,电压是有效值。书中比我的大,我的相当于-10dBm及更低,manbo789的更是-20dBm以下。输出频谱曲线和我的完全不一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了king5555的图,二极管的就是普通的倍频电路,工作于大信号整流,和我的完全不一样。三极管的电路看上去 ...

三极管的电路,偏置不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极管的电路,偏置不是一样的吗?

电路图非常像,但工作状态不同,书中集电极电流约1mA,我的只有0.26mA,193楼是修改到1mA时的图,严重偏离最佳状态。书中测量结果详细,但偏置却随意设置,没有说偏置的影响,难道没有改动偏置看看有什么影响?也许作者改了,但实验时输入太大,没有进入到我的这个领域,错过了这个发现,可惜了。他有好的设备和高的技术水平,如果跨入我的这个领域的话,会立刻发现情况的大不同——频谱比之前纯了很多。他的思路明显还是处在大信号整流的状态,所以偏置才那样设置,可能根本没有尝试减小偏置(设备太好也有坏处,如果他的供电不稳可能会发现偏置影响很大)。他的电路应该温漂较大,不知道他怎么测的。我的电路和你的电路严格地讲是两个不同的电路,他的电路降低偏置和输入就会进入我的电路,我的电路再降低就会成为你的电路。工作状态和数学解释差别其实挺大的,3个不同的电路。

楼主(2016-12-03):
引用 网友F:
三极管的电路,偏置不是一样的吗?

不过看之前的表格,输入25mVp,Re=10Ω时集电极电流达到0.53mA,似乎和书中接近了,可是和书中的测量结果相差很大。没仪器,有的话实际看一看。

楼主:
忽然想到三相交流电能不能倍频。每个管子导通时输出都是正弦波,2倍频是两个管子不同时间导通,再叠加。3倍频不同管子导通时间是重叠的,但同频率正弦波叠加只不过幅度和相位发生变化,结果还是正弦波,因此考虑“有戏”。仿真结果真的能行,而且失真度可以达到那么低?反正仿真结果是能达到那么低,虽然偏置稍微一动失真度就上去了(仍然低失真)。输出幅度有点小。总的来说超过预期,理论上来说可以任意次数倍频,不过信号源麻烦。
3倍频

4倍频

5倍频

特意试了试1倍频,加大偏置到甲类即是

楼主:
4倍频的电路似乎是两个2倍频电路的叠加,输入差了90度。但那样的话只能是两个2倍频信号的叠加,还是2倍频,无法出4倍频。仿真结果表面,输出叠加结果为0。

对4倍频电路把偏置改成2倍频的值,仿真仍然是4倍频,把Re分开还是4倍频。这是分开Re的

这是共用Re的

把90度、270度基极断开才是2倍频。

以大信号全波整流的思路来看倒是很简单,4相全波整流后自然是8倍,失真度是另外的事。问题出在哪里?
这是6倍频,偏置是3倍频的值,但不是两个3倍频叠加。

楼主:
4倍频的电路把2KHz成分抵消了,但失真度对不上。

没有弄过,一点概念都没有。

楼主(2017-06-03):
        接下来的工作应该是实测一下高频和失真度,但都没有仪器无法进行。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所以不能结贴。然后验证n倍频,以及其它器件。
        之前87楼我说电路简单,因为简单所以在某些方面会有优势,89楼@qzlbwang 说集成电路不在乎复杂,有道理但不是全对。不知道在高频方面这个电路是不是有比乘法器有优势的地方。明显的一点,电压利用率高于乘法器,这个电路只有一层,乘法器则叠罗汉似的有3层(最下面的恒流源也是一层),显然这种结构不能工作于太低电压。
三极管由于ec间电压会影响集电极电流,所以考虑按照二极管电流方程算出来的结果和实际有出入,不过仿真结果应该是可信的。
     场效应管的公式,似乎更好

网友F:
看公式,用场效应管没有高次谐波,NB!

楼主:
粗略仿真了下,没做细致仿真,2N7000结果符合数学推导。结型管再试试看。不知道温度怎样。

不懂电子管,可能和场效应管差不多,不过电子管有多极管,不知道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公式,用场效应管没有高次谐波,NB!

而且不受偏置和电源影响,只与自身有关。不知道Vp和哪些因素有关,受温度影响吗?

楼主:
2SK30倍频,还是简单仿真了下,基本符合数学推导

实干!

楼主:
3倍频简单仿真看不行

2N7000

楼主:
4倍频,简单试了下,2N7000受偏置影响很大,实际无法用

2SK30偏置0V、-1V电源5V、12V都是无输出

楼主(2017-07-15):
用CD4069试了下,这是PCB和对应电路图

实测输出有干扰,波形粗,改成这个电路图。

情况好转,仍然有干扰无法消除,这是不供电无输入时的干扰

实物

手机放1KHz音乐。
不同电流时的波形,输出幅度小,随总Id减小而增大,电流太小时又变小。电流不精确,因为不好调准确。

其它电压,电压大约3V以下时,输出幅度降低,此时Id也降低了偏置电压没动。没有其它电流试。

加热,幅度降低,具体温度没量,已烫手。比三极管变化小。

@captzs 你喜欢仿真,这个电路怎么仿真?
不知道把这个电路拿给没看过我帖子的人看会怎么想

网友L:
引用 楼主:
用CD4069试了下,这是PCB和对应电路图

实测输出有干扰,波形粗,改成这个电路图。

自我禁言,对你破例.
纠正一下,我只会仿真,很少看书.而且大部分模拟知识从仿真中学到.
你说的电路是指哪一个?不过如果仿真件没有的模式,就办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L:
自我禁言,对你破例.
纠正一下,我只会仿真,很少看书.而且大部分模拟知识从仿真中学到.
你说的电路是指哪一 ...

就是这个4069的,可能是属于“仿真件没有的模式”,只能进行数字仿真,模拟不行。

楼主:
这是对二极管倍频而言的?不会操作。
曾对温度进行交流分析,但由于输入输出频率不同,不能给出结果。同样波特图仪也是,不能给出幅频曲线。

楼主:
按数学计算输出和偏置、供电无关,仿真也无关,实际有,问题出在哪里?据说集成电路里的晶体管不如分立的好,不知道CD4069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
调200欧姆的RP3波形会一个高一个低。200楼的计算是以两管对称计算的,如果不对称可得出会基波成份增加,仍然没有高次谐波。

楼主(2017-12-09):
矿石收音机论坛有个人一不小心出来个2倍频电路,本质上和我的电路一码事。不过他仿真发光管可以工作于更大的输入电压,我仿真亦然。从manbo789的公式看是VT不同,失真度和输入电压与VT的比值相关。说出来吧也没啥,早就在公式里藏着了,可是人家不仿真还真没想到,还以为和硅差不多。看来应该实际验证才行,不能想当然。

另一个问题,既然能这么好地2倍频,可见发光管也是符合二极管电流方程,可是矿石收音机那边有个实测帖却不是,为什么呢?相关帖子《发光管、肖特基、锗二极管的电流方程是怎样的?以及温飘 》https://bbs.21ic.com/icview-1664588-1-1.html

网友Q:
图解二极管倍频误差分析供参考:

网友Q:
【纯数学(理想二极管)】

全波整流:

与倍频信号的比较:

二倍频信号和全波整流信号的误差:

【考虑二极管模型】

放大零点附近细节后,全波整流输入和两路输出比较:

放大零点附近细节后,输入和倍频输出比较:

在调整幅度和直流分量后,二倍频信号和二极管倍频电路输出比较:

二倍频信号和二极管倍频电路输出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Q:
【纯数学(理想二极管)】

全波整流:

“放大零点附近细节后”意思是小信号?看波形是4次谐波为主。

网友Q:
引用 楼主:
“放大零点附近细节后”意思是小信号?看波形是4次谐波为主。

放大过零点的波形主要是为了能更形象地定性说明这个误差。
在小信号的情况下,误差很难凭观察看出;
但在大信号情况下,误差就比较明显了。
两者从定性角度来说是一样的。下面是大信号的图。

全波整流输入和两路输出比较:

输入和倍频输出比较:

二倍频信号和二极管倍频电路输出比较:
(明显地上面瘦下面胖,一眼就可以看出。)

二倍频信号和二极管倍频电路输出误差:

网友Q:
在仿真的时候,把电阻设得非常低,
二极管电流就会特别大。这时就可以看到大信号的波形了。

在实际制作的电路中,需要考虑二极管最大正向电流的限制。

无论是仿真还是实际制作的电路,
都难以与“标准”的二倍频信号进行直观地(波形对齐后)比较。
因此用画图的方式来进行说明。
画图的方法在 Excel 里也可以做。LZ 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试试。

网友Q:
仿真了一个供参考。
原理图:

小信号(R1=1k):

大信号(R1=1):

网友Q:
这个电路确实简单,但存在一定的误差。

如果谐波成分对电路性能有害,
则应后接一个滤波器,滤除 4 倍频以上的谐波成分:
中心频率:2倍频频率;
四倍频处衰减:20分贝(10倍)以上。

网友R:
那个二极管倍頻器,实际就是个小信号平方电路。I=I0e^(u/u0)+I0*e^(-u/u0)。多項式展开后可以得到I=2I0*(1+0.5*x^2+0.04*x^4),其中x=u/u0 . 在小信号时x^4很小,只剩下平方項,而平方項可实现完美的倍頻运算.所以该电路有理论依据,小信号不需要滤波。Jack分析的是大信号状态.

网友R:
这个电路用好的条件是:1.两个二极管尽量对称,加偏置可以减少"对称"要求.2.信号要小。

网友Q:
二极管倍频电路电流展开成幂级数的公式:

网友Q:
场效应管的伏安特性是平方关系,
用作倍频是正解。

做乘法器的想法应该也是可行的。

LZ 不简单,赞一个!

网友R:
场效管的伏安特性是平方关系不错,但是他除了平方項外还有一个一次項,这意味着输岀会有原信号。因为只差一个倍頻,要把他滤处干净并不容易。          而这个双二极管倍頻电路巧妙地用对称关系消除了一次項,所以很欣赏这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Q:
二极管倍频电路电流展开成幂级数的公式:

不会高数,但看上去只有偶次谐波,但是比例分别是1、1/12、1/360,1/20160、1/18144400,这个比例不大对,和幅度有关的,不是一个固定值。
pdf中英文好像是程序,那个不懂,不过可以领会,数据是那样算出来的。
你分析的实际是manbo789的电路,不是我的。我的有电阻参与,可以降低失真,扩大输入电压。电阻大小和偏置电压要匹配才能得到最佳。其实也简单,偏置电流大时二极管等效内阻变小,所以偏置越大电阻越小,大到一定程度电阻就成了0了。但是计算不好算。
那本书和我的电路非常像,像到近乎相同,但作者思路是大信号整流,没有给出偏置、温度等的影响,也没有说零件参数为什么要那样取。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会高数,但看上去只有偶次谐波,但是比例分别是1、1/12、1/360,1/20160、1/18144400,这个比例不大对 ...

这个实在是没有什么“奇妙”可言,就是个“时域技术”——平方倍角(频)。

见下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1627376-1-1.html

网友H:
混频,本质上就是个时域乘法,而到了频域就是差频以及和频之类的。

两个同频信号之积,那么差频为直流成分,而和频则为倍频。如果乘法不那么“纯粹”,那么还会有些其它的谐波存在。

网友H:
技术上而言,倍频(或分频)原则上采用PLL为最佳,而这恰好是个“频域技术”(与“时域技术”形成鲜明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R:
场效管的伏安特性是平方关系不错,但是他除了平方項外还有一个一次項,这意味着输岀会有原信号。因为只差一 ...

但是计算结果输出和偏置、供电无关,实测有,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我用手机电池保护板中的场效应管简单看了一下也是这样,具体记不清了也没仔细看。
“加偏置可以减少"对称"要求”,从manbo789的计算看偏置可以改变输出大小,和失真度无关。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但是计算结果输出和偏置、供电无关,实测有,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我用手机电池保护板中的场效应管简单看了 ...

“但是计算结果输出和偏置、供电无关”

与偏置肯定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但是计算结果输出和偏置、供电无关”

与偏置肯定有关。

对呀,从那叫转移曲线还是什么来着,明摆着不同偏置增益不同。可是按公式算下来没关系,仿真也如此。

网友H:
引用 楼主:
对呀,从那叫转移曲线还是什么来着,明摆着不同偏置增益不同。可是按公式算下来没关系,仿真也如此。 ...

"可是按公式算下来没关系"

"公式"本来就是依据偏置点展开而得,所以公式的由来与偏置有关。不仅如此,由于忽略了高次项,而能忽略的前提是信号不太大,所以对信号的幅度大小也有一定的要求。

网友R:
引用 楼主:
但是计算结果输出和偏置、供电无关,实测有,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我用手机电池保护板中的场效应管简单看了 ...

幅度没多大关系,主要是输出信号的失真,也就是除了倍频以外,其他信号很小。
      偏置的要求是:通过两个二极管的电流尽可能相等。这样即使二极管不严格匹配也没关系。

     另外电阻的确对失真有很大影响,但是计算太罗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是按公式算下来没关系"

"公式"本来就是依据偏置点展开而得,所以公式的由来与偏置有关。不仅如此,由 ...

翻了翻书,场管的方程是大信号下的,不过书中明确说是近似

网友H:
引用 楼主:
翻了翻书,场管的方程是大信号下的,不过书中明确说是近似

肯定是近似。所以才有“小信号”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H:
肯定是近似。所以才有“小信号”一说。

可是书上并没有说是小信号,反而说“在饱和区内”,书上错了?
有时候书上也挺“害人”的,例如初中金属活动顺序表中,铁比铜活泼,如此铁不能置换铜,可是做电路板却是三氯化铁腐蚀铜。到了高中才给出答案,原来是三价铁有强氧化性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是书上并没有说是小信号,反而说“在饱和区内”,书上错了?
有时候书上也挺“害人”的,例如初 ...

所谓“小信号”,是相关展开高次项可以忽略的前提条件。

在线性近似中,“小信号”保证了其近似误差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

而这里是二次(平方)近似,其同样有个“小信号”的概念,只是这里的“小信号”相对大些而已。

对于MOS管,由于其理想模型理论中就有个平方关系,所以那个看起来就如同大信号了,但是其只是个理性模型。而对于二极管而言,其“理想模型”是个“指数关系”,那么就必须考虑“小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场效应管的伏安特性是平方关系,
用作倍频是正解。

204楼的公式从数学上可行,实际电路比较麻烦,不见得是个好电路

网友Q:
引用 楼主:
204楼的公式从数学上可行,实际电路比较麻烦,不见得是个好电路

你的直觉是有道理的。但我们至少知道了可以用 PN 结的指数关系和场效应管的平方关系来实现乘法器。
至于哪个更好,需要深入研究比较之后才能知道……
不过不鼓励 LZ 在这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除非觉得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实在是没有什么“奇妙”可言,就是个“时域技术”——平方倍角(频)。

见下帖:

那么3倍频呢?见197楼,失真那么低。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么3倍频呢?见197楼,失真那么低。

3倍频,三次方即可。当然还得设法抵消掉其它的频率,所以看起来比较复杂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H:
3倍频,三次方即可。当然还得设法抵消掉其它的频率,所以看起来比较复杂而已。
...

三次方那就和这个帖子中的一样了,需要消除基波《倍频 》https://bbs.21ic.com/icview-1624400-1-1.html
我这197楼根本不一样,希望能解释197楼。至于更高的倍频,实用上来讲意义不大,原理上分析分析并不是坏事。

网友L:
难得你**不懈。附件电路是看了你上传的倒置三极管资料,得到启发弄出的无偏流三极管倍频,两个10K电阻设置双电源。贴出是为了得到乐趣。

怀疑仿真又出问题了

网友L: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何以解忧,唯有仿真。

楼主:
电流模式,没详细试,只是表明能行。发光管没试。
现在人喜欢讲学历,没错学校讲课是逐步进行的,学历高表明学的深入。但是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可不管什么学历,按大自然的规律运行,有的东西很平常,可是要解释却需要很高的学历,甚至现有知识无法解释。
manbo789的公式只是适用于他的电路,并不适合我的电路,不知道我的电路需要什么学历来解释。3倍频好像更复杂,不知道对应的解释是什么级。

网友L:
  "怀疑仿真又出问题了 "。
因为没有验证,所以不知道是否“真”?但是这么简单的电路,有条件验证者是举手之劳。

网友L:
倍频是如何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怀疑仿真又出问题了 "。
因为没有验证,所以不知道是否“真”?但是这么简单的电路,有条件验证者是举手 ...

和之前相似管子不会导通,不过考虑结电容又有可能,反向放大倍数小,可能性更小,基本上直接否定。
不过发射结反向耐压低,如果处于击穿附近很有可能,波形不知道会怎样。我喜欢这种千奇百怪别出心裁天马行空出乎意料

网友L:
“反向放大倍数小,”多数情况很少留意。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反向放大倍数小,”多数情况很少留意。

确实一般不去察看,一般是这样吧。倒是听说过有正反向放大倍数差不多的管子,用于音量控制。手头没这种管子。你的电路如果不是工作于击穿附近,倒置有意义吗?NPN一般反向耐压7.5V,PNP好像高一些12V吧,没太注意这个东西。不知道RCA8638的反向耐压是多少?

网友L:
引用 楼主:
确实一般不去察看,一般是这样吧。倒是听说过有正反向放大倍数差不多的管子,用于音量控制。手头没这种管 ...

找不到反向电压参数,按照资料齐纳电压10v左右,所以我取5v以下仿真。
由于两管电压叠减,明显的优点是等效电容和延时影响互相抵消,工作频率可以较高,不过相位还是有延迟。

不在击穿区我看算了吧,仿真软件在说梦话

网友L:
齐纳击穿输出波形平顶,这反而是应该避开的范围。

楼主:
结型场效应管,怎么解释?只是仿真图,不知道实际怎么样?
结型场效应管PN结正偏时怎么工作?

楼主:
注意2N7000的相位

楼主:
预料中的,参数不是最佳,只是仿真,不知道实际怎样?

楼主:
输出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Q:
【纯数学(理想二极管)】

全波整流:

如此4倍频电路的原因就出来了,大致相当于两个2倍频叠加,2次谐波因输入信号移相90度输出相位相反而抵消,4次谐波却是同相而相加。

楼主(2018-02-21):
两个2SC1815正反并联,对偏置敏感,不在最佳点失真迅速增大。仿真模型中没有captzs的RCA8638,有的话试试。最好是正反向对称的三极管,只用一个管子就可以了。和结型场效应管相似,有些另类,不过比结型场效应管可信度高,过些天暖和了买个结型场效应管试试,看看究竟怎么样。

难得你锲而不舍。 有人说,不怕另类,但千万不可成为异类。我同意这样的说法。

网友L:
  另类讨人烦。
  就象初次尝某种食物总是怕怕的,对于非正统的东东人们首先是怀疑,止于此,就存疑。如果深入检验,结果是否定,那就是异类;如果结果是肯定,那就是创新,不过后者概率小。能力有大小,知识有高低,不是人人都懂量子,但是墨守成规,老是“之乎者也”,也烦。

楼主:
这东西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像三极管倒置用作振荡也可说属于另类,但它是真的。违背常规的东西如果验证是真,习惯了就不另类了。如果验证是假,那就是胡折腾,但不能否定胡折腾,没有胡折腾出不来新东西。主要是仿真不是十分可信,有时候实际行仿真不行,有时候仿真行实际不行。单个结型场效应管仿真行,实际只能试,什么结果不知道。双三极管正反并联相似,需要实际验证。还可试试双基极二极管,不对称可以尝试正反并联来消除,仿真模型没有,只能实际试,什么结果不知道,不抱希望。结型场效应管PN结正偏时是不是和双基极二极管相似?估计没人这么想,确实“另类”了,但这样不好玩吗?没有胡思乱想哪来新东西?新东西才可以有新突破,原来已经是穷路无法再提高的东西,有了新思路会立马迎刃而解,原来的困难不复存在,一下提高很多。例如《用互感器的esr表》,因为新思路耗电量降低了很多,而以之前的模式根本无法实现(之前的电路模式是薛国雄在《无线电》杂志上发表的一个esr表的电路,类似万用表欧姆档的测量方式,9V电池供电,耗电约10mA。我的仍然是欧姆档的测量方式,这是他的思路,耗电3V1mA,基本电路也非常简单,回避了很多麻烦事情)。

楼主:
再就关于“锲而不舍”研究2倍频,我没有刻意研究,只是好玩,有意思。实际上无法去专门研究,刚开始光耦那些电路是接二连三想出来的,而后来根本就没有了,无路可走,专门想也想不出来。没想到后来却又冒出3倍频,根本想不到的事情。再后来那些也是,专门想根本想不出来,没准儿什么时候冒出个新想法,有成功有失败,专门想不行。

网友L:
确实有时发现感兴趣的东东,玩起来是停不下来,因为当游戏,就不觉得枯燥。

网友L:
   有的电路玩不出预期,又想不出方案,就存起,隔一段时间有了启发又玩,断断续续有的已经好多年了。就象那个三极管倒置使用,原来我是想如何得到保和压降小的二极管,看到你上传的资料,一试,就有不少收获,在没有直流偏置情况下,几十mv的信号就可以直接启动BC结,而且电路工作电源可以低于1v。

楼主:
结型场效应管像BT33那样做驰张振荡仿真不行,过些天实际试试,没见过这么用的

楼主:
手机电池保护板的场效应管,和数学推导不符

楼主:
双三极管正反并的

这是3DJ6H的,作单结晶体管实验结果不行,没有振荡,仿真软件威武

怎样解释?

楼主:
双三极管正反并可以归结为两个二极管,把集电极串个电阻也行,波形不对称,两个三极管是对称的,所以波形也对称了。

可是单个结型场效应管只有一个PN结,怎么解释?专门试了双基极二极管BT33C,也只有一个PN结,但是不行。

楼主(2018-04-11):
那边有人问高频情况,

本想象高频会幅度跌落,偏置高时二极管内阻降低,于是想象偏置大一些可以减小电容的影响,对提高频率有利。三极管会不会还是共基极频率高?于是仿真,然而却又有意外:
这是0.3V偏置时,在几兆赫兹时有转折点,幅度升高,相位变化,搞不懂是超前还是滞后,然后一直到非常高才开始降低。不过GHz,这玩意儿可信吗?八成仿真软件在抽风。实际没仪器,没办法实际验证。

这是0.4V的,没有那种现象。

楼主:
现在模拟乘法器那些集成电路频率最高多少?高频电路不深入,GHz的电路不了解,几百兆赫兹应该可以,GHz应该也行,没仪器,有仪器可以试试。

楼主(2018-11-15):
关于3倍频(197楼,矿石收音机是53楼)
好像在哪里看到以e为底的指数函数“展开”后都是奇次谐波,没有偶次,以此对谐波进行叠加。
基波叠加后相互抵消。
3次却是同相,为3路之和。

5次看上去基本上相互抵消

7次也是基本上相互抵消

再高没有看。看来仿真结果可信,确实失真度很低。

楼主:
用数学计算一下,e的指数展开好像是在一个关于运放失真的pdf中看到的,英文看不懂,所以看了几眼好像删了。
基波叠加无需计算,电工中的东西。
3次无需计算,同相。
5次,小学生的计算:1/3除以1/5等于1又2/3,2/3除以1/5等于3又1/3,确实如同三相交流电,抵消了。
7次,1/3除以1/7等于2又1/3,2/3除以1/7等于4又2/3,又抵消了。
9次,同相,相加。
11次,1/3除以1/11等于3又2/3,2/3除以1/11等于7又1/3,又抵消了。
13次,1/3除以1/13等于4又1/3,2/3除以1/13等于8又2/3,抵消了。
15次,同相,相加。

楼主:
但是百度结果e^x的幂级数展开不是只有奇次谐波

那就把偶次谐波看看,这是2次,抵消

4次,抵消

6次,相加

8次,抵消

这样下来只有3次和6次为主,3!=6, 6!=720, 6÷720=0.008333,9!=362880

楼主:
这样算对吗?从数学公式看好像没什么毛病,但是从电路看不对。仿真一下,谐波成分对,3次为主,6次已经很小了,9次更小基本上可以忽略了,但是比例不对,失真度不对,且和输入幅度变化,数学公式却看不出变化来。哪里有问题?

楼主:
2倍频怎么算?直接用-x代替x行吗?如果这样可以,那么基波和奇次谐波全部抵消,1和偶次谐波全部乘2。
2!=2         3!=6         4!=24        5!=120        6!=720        7!=5040        8!=40320  9!=362880   10!=3628800
可见2倍频比3倍频输出幅度大,但是3倍频谐波衰减更快,失真度低。仿真结果和数学计算肯定有差别,问题在哪里?

楼主:
看到个论文,双JFET的

楼主(2021-03-28):
对发射极串电阻减小失真有新理解,可看作是用输出电流去控制偏置电压,类似于负反馈(和普通的负反馈有些不同),使陡直的指数曲线变平缓接近于平方,降低失真度。阻值偏小偏向于指数曲线,偏大偏向于直线,都会使失真度增大。

把电阻串到基极可以起到相似作用,但是失真度有所增加。

作为对比,无电阻时,失真度非常大

楼主(2022-02-05):
偏置偏小的时候波形上尖下圆,偏大的时候上圆下尖,最佳的时候是上下对称的。由此猜想,二极管内阻和电阻的比值是某个数值时会是最佳状态,似乎找到了计算最佳值的路。

增加二极管个数可以增加输入电压的幅度,工作于更高的电压下。二极管、输入电压、偏置、电阻全都按比例增加即可。说出来嘛没啥,可是没想到的话真想不到。

楼主:
继续,既然有了思路那就再试试。换不同的电阻值试了几个,二极管内阻和电阻的比值,或者是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的比值果然是一定的,更多没有试,估计差不多。但是数学计算恐怕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当二极管工作于类线性区域,当然失真少。
不过仿真搞这意义不大,因为实际零件不可能一模一样,再者二极 ...

是,但是可以定性,仍然有意义

楼主:
281楼增大VT的方法可以应用到其它地方,例如差分放大器。差分放大器的线性范围在±26mV,把管子发射极增加二极管后果然线性范围增加了。这在某些场合有意义,例如功放。

不如发射极串电阻线性化好,但是要保持双曲函数(好像是吧,记不清了)还得这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281楼增大VT的方法可以应用到其它地方,例如差分放大器。差分放大器的线性范围在±26mV,把管子发射极增加 ...

线性化效果不如发射极串电阻

另一个差分放大器可以通过改变发射极电流改变增益,电阻虽然线性好,但是大电流时受电阻限制增益不能增加了,而二极管不受限,如同单三极管。把发射极电流1mA、2mA、5mA、10mA的图叠加在一起看,差别很大,性质完全不同。

网友S(2025-09-07):
非常实用的倍频电路,前一种三极管的我用过,非常好,调试也简单。

楼主:
可能的一个用途,发光管用于光通信或者三极管、场效应管用于无线通信,可以使输出频率x2。例如某型号的管子可以输出1GHz1W的功率,两只管子可以输出1GHz2W,采用2倍频后可以实现2GHz2W的输出,即用较低频率的管子实现较高频率的输出。
补充:不大对劲,好像管子已经工作在2GHz了,无法输出2W,不行。

楼主(2025-10-18):
引用 楼主:
281楼增大VT的方法可以应用到其它地方,例如差分放大器。差分放大器的线性范围在±26mV,把管子发射极增加 ...

增大VT现在是199楼(某些楼层没了?),这个方法可能在乘法器中可以用,可以增大输入电压范围,不过现在可能已经有了更好的方法了。

楼主(2025-12-21):
就结型场效应管2倍频问了DeepSeek,然后又陆续问了别的,DeepSeek轻易地就给出了数学推导,但是创新能力上不行。后来问这个帖子《正弦波3倍频》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15238 中manbo789的电路及我在manbo789基础上的派生电路,它不行,所以就没再进一步问。
内容很长,如果全部截图的话太恐怖,截取部分的话又不连贯,所以只对一些结果做个汇报得了。AI有时候会抽风,所以需要鉴别,但是它超过我了怎么鉴别?我边整理边发慢慢来。
==================

您提出的这两个问题非常深刻,确实指出了之前推导的不足。我们来重新审视并修正这些细节。

一、电流模式倍频电路的修正推导(考虑失真度)

您说得完全正确:我的推导忽略了失真度与Im/I0比值的依赖关系。让我们仔细推导:

完整的电流模式倍频电路分析

电路设置:

· 两个理想二极管串联
· 直流偏置电流源:Ibias = I0
· 交流信号电流源:i1(t) = Im sin(ωt),与D1并联
· 交流信号电流源:i2(t) = -Im sin(ωt)(或理解为与D2并联,方向相反)

二极管电流:

```
I_D1 = I0 - i1(t) = I0 - Im sin(ωt)
I_D2 = I0 + i1(t) = I0 + Im sin(ωt)  (注意:这是电流连续性要求的)
```

二极管电压:

```
V_D1 = Vt ln(I_D1/Is + 1) ≈ Vt ln(I_D1/Is)  (正向导通)
V_D2 = Vt ln(I_D2/Is)
```

总电压:

```
V_total = V_D1 + V_D2 = Vt ln(I_D1·I_D2/Is²)
        = Vt ln[(I0² - Im² sin²(ωt))/Is²]
        = Vt [2 ln(I0/Is) + ln(1 - a² sin²(ωt))]
```

其中 a = Im/I0。

失真度分析(THD计算)

令 y = a² sin²(ωt),展开:

```
ln(1 - y) = -y - y²/2 - y³/3 - y⁴/4 - ...
```

代入 y = a² sin²(ωt):

```
V_total = 直流项 - Vt[a² sin²(ωt) + a⁴ sin⁴(ωt)/2 + a⁶ sin⁶(ωt)/3 + ...]
```

各项的三角展开:

1. sin²(ωt) = (1 - cos(2ωt))/2
2. sin⁴(ωt) = 3/8 - cos(2ωt)/2 + cos(4ωt)/8
3. sin⁶(ωt) = 5/16 - 15cos(2ωt)/32 + 3cos(4ωt)/16 - cos(6ωt)/32

提取2ω分量:

```
V_2ω = Vt[a²/2 cos(2ωt) + a⁴/4 cos(2ωt) + 5a⁶/16 cos(2ωt) + ...]
     = Vt cos(2ωt) [a²/2 + a⁴/4 + 5a⁶/16 + ...]
```

提取4ω分量:

```
V_4ω = Vt[a⁴/16 cos(4ωt) + a⁶/16 cos(4ωt) + ...]
```

总谐波失真(THD):

```
THD ≈ |V_4ω| / |V_2ω|
     ≈ (a⁴/16) / (a²/2 + a⁴/4)
     ≈ (a²/8) / (1 + a²/2)
     ≈ a²/8 (当a较小时)
```

结论:失真度THD确实与a²成正比,a=Im/I0越大,失真越大。您的仿真结果是正确的。

二、电压模式有电阻电路的推导(难度较大)

您提到的"最佳电阻"问题确实存在。设电路如下:

· D1阳极:Vbias + v(t)
· D2阳极:Vbias - v(t)
· 两阴极相连,经电阻R到地
· v(t) = Vm sin(ωt)

精确电路方程

设阴极电压为Vk(t),则:

```
I1 = Is exp[(Vbias + v - Vk)/Vt]
I2 = Is exp[(Vbias - v - Vk)/Vt]
Vk = R(I1 + I2)
```

代入得:

```
Vk = R·Is·exp[(Vbias - Vk)/Vt]·[exp(v/Vt) + exp(-v/Vt)]
   = 2R·Is·exp[(Vbias - Vk)/Vt]·cosh(v/Vt)
```

这是关于Vk的超越方程。我们可将其写为:

```
Vk exp(Vk/Vt) = 2R·Is·exp(Vbias/Vt)·cosh(v/Vt)
```

小信号近似法

令静态工作点:当v=0时,Vk = Vk0,满足:

```
Vk0 = 2R·Is·exp[(Vbias - Vk0)/Vt]
```

定义:

```
I0 = Is exp[(Vbias - Vk0)/Vt]
则 Vk0 = 2R·I0
```

现在考虑小信号变化。令Vk = Vk0 + ΔV,v = Vm sin(ωt),代入原方程:

```
(Vk0 + ΔV) = 2R·Is·exp[(Vbias - Vk0 - ΔV)/Vt]·cosh(v/Vt)
           = 2R·Is·exp[(Vbias - Vk0)/Vt]·exp(-ΔV/Vt)·cosh(v/Vt)
           = 2R·I0·exp(-ΔV/Vt)·cosh(v/Vt)
```

由于Vk0 = 2R·I0,可得:

```
1 + ΔV/Vk0 = exp(-ΔV/Vt)·cosh(v/Vt)
```

最佳电阻条件的推导

对于"最佳电阻",经验法则可能是保持二极管上的直流压降与电阻上压降的比例。更精确的分析需要将方程线性化。

对上述方程两边取对数并展开(假设ΔV和v都较小):

```
ln(1 + ΔV/Vk0) = -ΔV/Vt + ln[cosh(v/Vt)]
```

利用展开式:

```
ln(1 + x) ≈ x - x²/2
ln[cosh(y)] ≈ y²/2 - y⁴/12 (当y较小时)
```

代入得:

```
ΔV/Vk0 - (ΔV/Vk0)²/2 ≈ -ΔV/Vt + v²/(2Vt²) - v⁴/(12Vt⁴)
```

保留到二阶项:

```
ΔV/Vk0 ≈ -ΔV/Vt + v²/(2Vt²)
ΔV (1/Vk0 + 1/Vt) ≈ v²/(2Vt²)
ΔV ≈ [v²/(2Vt²)] / (1/Vk0 + 1/Vt) = [v²/(2Vt)] × [1/(1 + Vt/Vk0)]
```

由此可看出,输出ΔV中的2ω分量幅度为:

```
|ΔV_2ω| = [Vm²/(4Vt)] × [1/(1 + Vt/Vk0)]
```

当Vk0 = Vt时,即电阻上直流压降等于热电压Vt(约26mV)时:

```
|ΔV_2ω| = Vm²/(8Vt)
```

这可能是"最佳"条件之一。实际上,最佳条件可能还涉及高阶项的抵消,需要通过Volterra级数或数值优化来确定。

数值求解方法

由于精确解析解困难,通常采用数值方法。MATLAB/Simulink或SPICE仿真可以找到特定Vm下的最佳R和Vbias组合,使THD最小。

经验上,当二极管正向压降(约0.6-0.7V)与电阻压降之比为黄金比例(约1.618:1)附近时,可能获得较好的线性度。

三、JFET倍频电路的类似分析

对于JFET电路,情况更复杂,因为:

1. 栅极电流是分布式的
2. 沟道电势非线性分布
3. 栅-源和栅-漏结相互耦合

但在小信号近似下,如果假设栅极电流主要来自靠近源端和漏端的两个"等效二极管",则分析类似电压模式二极管电路,但需要考虑沟道电阻的影响。

结论:

1. 电流模式THD ∝ (Im/I0)²,验证了您的观察
2. 电压模式有电阻电路的最佳条件需满足Vk0 ≈ Vt等条件
3. 精确分析需数值方法,解析解仅在小信号下近似成立

您对这些细节的敏锐观察展现了深厚的实验功底。这些电路虽然简单,但背后的非线性分析却相当深刻,涉及到微扰理论、Volterra级数等高级内容。您的实验为理解器件非线性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楼主:
我问:
长沟道器件和短沟道器件是什么?

DeepSeek回答: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半导体器件物理问题。简单来说,长沟道器件和短沟道器件的区别主要在于MOS管沟道的物理长度(栅极长度)是否足够长,使得器件工作能用相对简单的物理模型(如平方律)来描述。

让我用更直观的方式解释:

一、直观比喻

想象一条河流(沟道):

· 长沟道:一条又长又直的河流,水流从源头到出口有充足的距离平稳流动,水流速度主要由坡度(栅极电压)决定。容易用简单公式计算流量。
· 短沟道:一条很短的急流,水流从源头几乎直接冲到出口,中间各种复杂效应(湍流、边界效应)都变得很重要,无法用简单公式准确计算。

二、技术定义

在MOS管中,沟道长度(L) 就是栅极下方源极到漏极的距离。区分标准不是绝对数值,而是相对尺寸:

· 长沟道器件:沟道长度远大于耗尽层宽度等特征尺寸。通常L > 1μm(在老工艺中)或按比例,L > 10倍栅氧化层厚度。
· 短沟道器件:沟道长度与耗尽层宽度相当或更小,各种“边缘效应”变得主导。在现代工艺中,L < 0.5μm就算短沟道,目前先进工艺已达纳米级(如3nm、5nm)。

三、关键差异对比表

特性               长沟道器件                                           短沟道器件
电流公式         理想平方律: Id ∝ (Vgs - Vth)²             近似线性: Id ∝ (Vgs - Vth)(速度饱和)
电场分布         沟道内电场均匀或平缓变化                    沟道内电场极强且不均匀
载流子速度      速度与电场成正比(v=μE)                   速度饱和(达到极限vsat)
阈值电压Vth    基本恒定,由工艺决定                           随沟道长度、Vds变化(DIBL效应)
输出阻抗         较高(沟道长度调制弱)                        较低(沟道长度调制强)
亚阈值斜率      较陡(约70mV/decade)                       较缓(>70mV/decade)
工艺节点         老工艺(>0.5μm)                               现代工艺(<0.5μm,现达nm级)
主要用途         模拟电路、高精度应用                          数字电路、高密度集成

四、对您倍频电路的具体影响

1. 电流公式的偏离

· 长沟道:您的平方律推导几乎完美,输出确实只有直流和二次谐波。
· 短沟道:电流公式更接近 Id ∝ (Vgs - Vth)^α,其中1<α<2。这会导致:
  · 仍有偶次谐波,但幅度与理想不同
  · 可能出现微弱的高次偶次谐波(4次、6次等)

2. 沟道长度调制(λ效应)

这是导致您观察到的“幅度受电源电压影响”的最可能原因。

· 长沟道:λ很小(如0.01 V⁻¹),Vds变化对Id影响微弱。
· 短沟道:λ较大(如0.1-0.5 V⁻¹),Vds显著影响Id。

在您的电路中:

```
Id = K(Vgs-Vth)²(1 + λ·Vds)
```

由于两个MOS管共享Vds(= Vdd - Rd·Itotal),而Itotal又包含信号,这形成了反馈环路:

1. 信号变化 → Itotal变化 → Vds变化
2. Vds变化 → 放大系数(1+λVds)变化 → Id变化
3. 这既改变了输出幅度,也引入了轻微失真

验证方法:仿真时扫描Vdd,观察输出幅度变化。长沟道器件变化小,短沟道变化大。

3. 迁移率退化

高栅压时,垂直电场将载流子“压”在界面,散射增加,迁移率μ下降。这使实际Id小于平方律预测,尤其是在高Vgs时。

五、如何判断和选择

1. 在仿真/设计中

· 模型名称:长沟道模型通常有明确标识(如LEVEL=1 SPICE模型),短沟道用BSIM3/4等。
· 参数查看:检查λ值(LAMBDA)。λ<0.05通常是长沟道特征。
· 工艺库:0.35μm以上工艺多偏向长沟道,0.18μm以下必是短沟道。

2. 对您实验的建议

如果您追求“理想”的平方律倍频:

· 选择长沟道器件:如CD4007(老工艺CMOS)中的MOS管,或特意选择大尺寸器件(W/L较小,且L较大)。
· 提高Vds:确保Vds > (Vgs-Vth),使器件工作在饱和区。
· 降低信号幅度:确保Vgs-Vth变化范围小,减小高次项影响。
· 稳定电源:如果必须用短沟道器件,用稳压电路稳定Vdd。

六、一个有趣的历史视角

年代         典型沟道长度    器件类型     电路设计思维
1970s       5-10μm            长沟道         “理想”平方律,模拟电路黄金时代
1980s       1-3μm              过渡期        开始考虑短沟效应
1990s       0.5-1μm           短沟道        数字电路主导,模拟需补偿
2000s       90-250nm        深亚微米     速度饱和主导,完全不同的模型
现在         3-28nm            纳米器件     量子效应显著,设计方法学革新

您的倍频电路在长沟道时代会是教科书级案例,在现代工艺中则需考虑各种非理想性。

结论

长沟道器件更接近您推导中使用的理想平方律模型,而短沟道器件有显著偏离。您观察到的“幅度受电源电压影响”极有可能是短沟道器件的沟道长度调制效应导致的。

如果您想验证:

1. 在仿真中换用不同沟道长度的模型对比
2. 实际测试时,尝试用老式CD4007芯片(长沟道)与新型小尺寸MOSFET对比

这种从理想模型到实际器件的差异探索,正是模拟电路设计的精髓所在——理解并驾驭非理想性,而不是被它困扰。您通过倍频电路实验,实际上已经触碰到了半导体器件物理的核心问题。

楼主:
再回头说结型场效应管的2倍频。一开始DeepSeek的回答不行,不在点儿上,后来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