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稳压管的稳压值越高,稳压性能精度越好?

楼主(2016-09-04):
如果是,多少v以上越好?

网友A:
6V左右最好。

网友B:
你的“稳压性能精度”是个什么概念?
稳压值有三个因素确定:1.通过其电流;2.管芯的温度;3.制造的精度。
楼主应该更准确表述要求。

网友C:
这个与稳压值高低关系不大

网友D:
提高精度不能靠稳压器啊

网友E:
好像和稳压二极管的击穿方式也有关。

网友F:
20年前刚开始学电子时,书上介绍说,6V以下的属于齐纳击穿,6V以上的是雪崩击穿。

齐纳击穿稳压值随着流过的电流增加而增大,也就是说特性不陡。

雪崩击穿形式稳压值相对稳定,在标称电流范围内,电压稳定,通过晶体管特性图示仪可以看得出来。

这么多年过去了,该理论是否还合适,还需要查证。

网友G:
老5和大家说得对,6V上下最好。

网友H:
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内阻最小在: 6.2V、6.8V;

稳压二极管的稳压温漂最小在: 4.7V、5.0V;

注意这两个参数不相同哟!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内阻最小在: 6.2V、6.8V;

稳压二极管的稳压温漂最小在: 4.7V、5.0V;

以前有一种稳压管,内部是两支完全相同的两支稳压管“背对背”串联,其中一支正向工作,另一支反向工作。反向工作当然是作稳压管用,正向这支,是利用其温度系数,来补偿稳压管的温度系数,使得总温度系数非常小。这种双稳压管的标称电压是6.2V,包括正向二极管压降。

2DW7 就是!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内阻最小在: 6.2V、6.8V;

稳压二极管的稳压温漂最小在: 4.7V、5.0V;

没错。型号就是2DW7。金属封装,三条腿的大铁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