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mbr3116 触摸死键问题

楼主(2016-09-05):
问题来源:我们的产品在低功耗模式下,为了达到省电的目的,修改了相应参数,只使能一个按键X,当低功耗下按下X键后,系统唤醒,配置触摸芯片(此状态下,触摸按键X可能会一直按着),使能全部的触摸按键,再这个过程中发现,如果我按下X按键唤醒,系统唤醒后,再次按下X键,X按键无反应,需等待2S或按下其他键,再按X键才会有反应,是否有好的方法可以规避这个问题)

网友A:
你的主程序是否耗时过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主程序是否耗时过长?

验证过不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主程序是否耗时过长?

因为我按别的按键反应都是正常的,就是按唤醒的这个按键没反应

网友B(2016-10-24):
引用 楼主:
因为我按别的按键反应都是正常的,就是按唤醒的这个按键没反应

长时间按这个键,芯片内部自适应成无按键了,需要重新等待一段自适应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