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忙检测的一个解决办法!

楼主(2016-09-05):
事件触发中,包含while等待的处理

//氧浓度设置
void YangNongDu_Set(void)
{
    if(KEY==KEY_O2_SONG)
    {
        KEY=0;
        O2_SET=O2_SET+1;

        if(O2_SET>5)
        {
            O2_SET=1;
        }

        AT24C64_Write_Byte(_EE_O2_SET,O2_SET);
        O2_SET=AT24C64_Read_Byte(_EE_O2_SET);

        Play_O2();

    }
}

楼主:
void Play_O2(void)
{
    Pley_Voice(LL_Sound,Play_Enable[VOL_SET]);
    while(!BUSY);

    Pley_Voice(Sound_O2_LL[O2_SET-1],Play_Enable[VOL_SET]);
    while(!BUSY);
}

楼主:
******************************************************************
请各位高手与网友指点一下,我按下一个按键,松手判断以后,对数据进行了一些简单处理,并且存入到了EEROM。同时进行语音播报。
但是我发现,数据进行了运算之后,并不能立刻进行显示,而是等待语音播放完毕之后才进行显示。
显示周期是100ms.请各位高手给予指点,该怎么写好这个构架。

楼主:
我后来得到了一个处理办法,就是,按键事件里面,语音播放之前,多加一遍显示的变量与显示的函数,这样也不会受while读忙检测了!

楼主:
大家有什么解决之道,一起探讨吧!谢谢!

楼主:
请问,使用rots,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因为你的语音播放占用了内存,只能等播放完毕了

楼主:
是啊!语音播放占用了内存,只能等播放完毕了

网友B:
按键放在中断中,中断中改变声音播放的方式。

楼主:
按键,已经是在中断里面完成的。

网友C:
换好的语音播放芯片就可以解决了,你这个肯定是便宜的语音播放芯片。

网友D:
试试新唐的ISD960的芯片,这个自带MCU,很方便的。

网友E:
程序中最好不要用while这类的检测,碰到特殊情况,会把板子卡死的。

网友F:
    Pley_Voice(LL_Sound,Play_Enable[VOL_SET]);
    while(!BUSY);

    Pley_Voice(Sound_O2_LL[O2_SET-1],Play_Enable[VOL_SET]);
    while(!BUSY);

问题在于你的这个while检测。去掉它试试。

网友G:
首页的那一段函数,应该是放在中断中的,中断中不能带有延时函数,或者while的函数,对时间要求很严格的

网友H:
需要测试指令执行的时间,估计是你中断中程序执行的时间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