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3283使用疑问

楼主(2016-09-05):
我使用这芯片时编译提示这个的。
   APP\MAIN.C(75): error C202: 'SCMCON': undefined identifier

网友A(2024-03-20):
检查 'SCMCON' 是否拼写正确,包括大小写。有些编译器对大小写敏感。

网友B:
未包含头文件

网友C:
如果头文件存在但编译器找不到它,可能是因为路径设置不正确。检查编译器的头文件搜索路径。

网友D:
有时,标识符可能只在满足某些条件时才被定义。检查是否有 #ifdef 或其他预处理指令可能排除了 'SCMCON' 的定义。

网友E:
芯片型号或版本不匹配

网友F:
SDK/库版本是否是最新的

网友F:
'SCMCON' 可能是一个特定于某个芯片或芯片系列的寄存器或宏。确保你的芯片支持这个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