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运放零点校正的问题。如何选取相应的电阻值。

楼主:
运放在输入为零的时候,输出会有即使MV的电压输出。这相当于输入有不为零的电压。所以,需要进行运放零点的校正。我想问下,运放是如何进行零点调节的,相应的电阻值是如何计算选取的。

网友A(2016-09-05):
零点校准,实际就是Vos的校零,就是补偿Vos,而Vos产生的根源是内部输入级工艺上不可能做到完全对称。
所谓补偿Vos,就是抵消Vos,用外部的一个电压来抵消掉V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点校准,实际就是Vos的校零,就是补偿Vos,而Vos产生的根源是内部输入级工艺上不可能做到完全对称。
所谓 ...

那如何知道VOS的值,然后通过电阻分压,去抵消这个VOS吗?

楼主:
有哪位大神可以指点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何知道VOS的值,然后通过电阻分压,去抵消这个VOS吗?

没必要关系这个Vos值呀,因为每一颗运放的Vos都不同,你只需要关心零输入下,调整补偿电压,让输出为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关系这个Vos值呀,因为每一颗运放的Vos都不同,你只需要关心零输入下,调整补偿电压,让输出为零即 ...

那如何在零输入下,才能让输出为零,难道要加直流偏置吗?如果我输入的是直流信号。

网友B:
可以再利用一片运放。。。组成大时间常数的积分器自动校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再利用一片运放。。。组成大时间常数的积分器自动校零

这个如何工作。工作的过程,求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何在零输入下,才能让输出为零,难道要加直流偏置吗?如果我输入的是直流信号。 ...

对的,就是加直流偏置去抵消V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就是加直流偏置去抵消VOS

比如我用一个反相放大器。我偏置电压加在运放的同相端。比如失调电压几个MV。那我通过电阻分压产生这个电压值,直接加在正相输入端,那运放在输入为零的时候,输出也为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拜托,失调电压通过积分放大,然后反馈去修正,是一个熟悉运放的人都能想到吧。被冠上小日本的名号,是在 ...

这种电路是否可以用来放大直流信号。而且,是如何消除的,比如,LM324有7MV左右的失调电压,那能否能消除掉,运放的阻值如何确定?电容值如何确定?不同的电容值,对应消除不同范围的电压吗?新手求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第一见到这个电路,是在日本人写的 测量电子电路设计 中,并且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超级伺服电路”这个 ...

可能是有点民族情节在里面吧,不想什么东西都跟小日本扯上关系,毕竟我也不是抄袭他们的。。。是我误解你的意思了,实在不好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电路是否可以用来放大直流信号。而且,是如何消除的,比如,LM324有7MV左右的失调电压,那能否能消除 ...

这个电路不能直接用在直流信号处理中,如果要做到直流信号中的失调电压自动调节,需要增加额外的电路,比如振荡电路、模拟开关等东西,但如果不是用在高精度的测控系统上的话确实没必要。还是采用你自己的电路比较经济,将输入接地,输出用示波器观察,调整VR,输出为0就是你所要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不能直接用在直流信号处理中,如果要做到直流信号中的失调电压自动调节,需要增加额外的电路,比 ...

能否画个详细的电路图。新手求指点,

网友C:
如果楼主想降低运放的Vos,可考虑使用 斩波类的运放(比较贵),或者带Vos调节的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楼主想降低运放的Vos,可考虑使用 斩波类的运放(比较贵),或者带Vos调节的运放 ...

我用过带调节的,AD8422。有这个自动调节的。说的是在REF脚外接电源即可,但是外接多大的电源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过带调节的,AD8422。有这个自动调节的。说的是在REF脚外接电源即可,但是外接多大的电源呢??? ...

AD8422是仪表运放,这也用得起,干脆选个超低Vos运放得了。
Vos可调的,op27是,细节可参考其数据书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8422是仪表运放,这也用得起,干脆选个超低Vos运放得了。
Vos可调的,op27是,细节可参考其数据书册 ...

我就是做仪表的。所以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