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333....

楼主:
1/3=0.333....
等式两边同时乘以3得。
1=0.999.....
哪里错了。

网友A(2016-09-05):
没错啊。本来就是一个等式

网友B:
错在于不是= 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错在于不是= 是≈

版主欠考虑,这个就是直等,不是 约等

网友C:
你用计算器算哈你说的0.3333。。。。。。。*3等于多少,你知道这个小数点后面的全部数吗?

网友D:
因为lz 高数没学好....

1=0.9999....

网友E:
只要没有到1,就是小于1,无论有多接近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只要没有到1,就是小于1,无论有多接近

高数课上了没?即便不上高数,利用小学知识也能判断这是个等式,你再想想

网友F:
0.999...可以看成0.9+0.09+0.009+0.0009+... (首项为0.9,公比为0.1的等比数列),求和,利用求和公式S=首项/(1-公比)=1

楼主:
引用 网友F:
0.999...可以看成0.9+0.09+0.009+0.0009+... (首项为0.9,公比为0.1的等比数列),求和,利用求和公式S=首项 ...

/鼓掌/

网友G:
软件后边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