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仪表万能输入电路设计电路图,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2016-09-05):
要求如下:
1、只提供3个端子
2、电压输入:0-75mV、0-5V、
3、电流输入:0-20mA
4、三线热电阻:0-500欧(PT100)

AD采集电压范围0-2000mV,要求信号经过某电路处理后,变成0-1000mV的电压,经过CD4051或者CD4052,到AD芯片上。

网友A:
保护电路要很复杂,当然很多小厂是不考虑这个的

网友B:
三个端子够呛~四个端子可实现,三种信号三个输入正端,共用一个负端。除非是内部电路再设置个开关拨码手动选择输入信号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端子够呛~四个端子可实现,三种信号三个输入正端,共用一个负端。除非是内部电路再设置个开关拨码手动 ...

你说的很对,目前用的是3个端子,内部继电器切换。目前设计的是四个端子

网友C:
可以用继电器,应该很简单啊.
多用几个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要求有点难度啊欢迎大师们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求有点难度啊欢迎大师们来解决

好多厂家都是3个端子,我们目前是4个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