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

楼主(2016-09-05):
ZIGBEE CC2530单片机定时器有没有计数功能,定时与计数功能如何配置

网友A:
有没有计数功能,大概是要看你外部输入的是什么信号呢?定时器是否支持捕获中断呢?

楼主:
外部输出方波信号,支持捕获中断,可是定时器计数是它内部时钟频率,不是捕获信号的频率

网友B:
用个io中断+一个变量进行计数不就好了?
你的频率范围是多少?

楼主:
可是定时器计数的是它内部的时钟频率而不是捕获信号的频率,频率范围是60HZ~10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