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产品开机上电启的动浪涌电流测试

楼主(2016-09-05):
大家好!

想请教下一个问题:

一个DC 5V的小电路装置,想测试开机上电的启动浪涌电流,可以采用5V端串入1欧姆电阻,测量1欧姆电阻上的电压波形来观察吗?示波器设置为:Single触发。谢谢。

网友A:
电源功率?装置多大电流?1欧太大了吧?

网友B:
Keysight的示波器加电流探头,示波器厂家应该都有这些设备。不建议加电阻,会引入很多问题,当然,设计的好的话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功率?装置多大电流?1欧太大了吧?

装置是38mA电流,工作电压5V。
打算串个电阻换算下,看看启动瞬间的电流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