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自动化 - 功能测试机台开发 - AVR单片机 - 20160905

楼主(2016-09-05):
这是我最近的一个案子,目前正在软件编程中
AVR单片机 Mega64A
用到了 RS232 + RS485
1. 电压表和电流表,都是带485 MODBUS的
2. 中达优控的显示屏 S430
3. 单片机双串口作用--->1路485 , 1路232接口(扩展了4路RS232-TTL接口)
4. 开关接口 ,LED显示接口 , 蜂鸣器接口 ,ADC接口 , DAC接口 ,I/O接口
5. 集成继电器8个,全部光耦隔离
6. 板子输入12V,并且专门有一路5V输入对外供电
7. 板子内置FT232R   usb转串口
------------------
我把板子设计的通用点,以后做自动测试机台就可以共用了!

-----------------
AVR  MEGA64A
TKSTUDIO + WINAVR_GCC
PROTEL 99SE
-----------------

大家可以参照一下

网友A:
这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板子做的漂亮

网友B:
AVR单片机双串口的话基本只能用这个M64了。

网友C:
第一感觉就是漂亮

楼主:
做自动测试的,电子产品的功能测试

楼主:
今晚就再加油干一下,快要结束了,祝我好运吧

楼主:
表头  全部更换, 全部采用新的  电源 和 485 隔离的 模块

网友D(2016-10-07):
可以用在锂电保护板功能测试上吗?好像没有看到测试探针?

网友E:
一个字“吊”

网友E:
我一般用PLC+AD/DA模块+HIM,成本高,程序的编写和后续的维修要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在锂电保护板功能测试上吗?好像没有看到测试探针?

可以,一起研究一下,
我的板子还是比较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用PLC+AD/DA模块+HIM,成本高,程序的编写和后续的维修要简单些

PLC对于复杂处理,还是不够
我这里还要对接人家的ShopFloor

楼主(2017-01-28):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在锂电保护板功能测试上吗?好像没有看到测试探针?

我用这个板子做了好几个测试机台了,你那个产品,是需要怎么样的测试,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F:
很漂亮的板子^_^现在plc发现也很快的

楼主(2017-09-30):
引用 网友F:
很漂亮的板子^_^现在plc发现也很快的

是的,PLC太大,而且不够灵活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PLC太大,而且不够灵活

用PLC核心板啊,可以方便做出扩展,电脑端的测控界面也是秒秒钟的事情:)
https://bbs.21ic.com/icview-160475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