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程电流传感器测量小电流的精度问题

楼主(2016-09-05):
用户的设备需要测量两个电流:(1)待机电流0-500mA;(2)最大工作电流0-100A。精度都要求是3%,并且是同在一根线上测量。
现有的霍尔闭环传感器精度都已经很高了,能有0.7精度等级的。
我的疑问是:能不能使用100A量程的电流传感器,同时测量小量程的待机电流和大量程的工作电流,是不是满足用户的要求。也就是说100A的精度3%,在测量小电流时是不是也是3%的精度?
我对传感器的精度指标理解不够深刻,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A:
用一个传感器 肯定是不行的
搞2路 自动切换

网友B:
精度3%,是按照最大的量程这个来计算的。两个肯定是不能通用的。

网友C:
16位ad 估计可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6位ad 估计可行

这里讨论的是传感器精度问题,0.7精度测100A允许误差700ma,测0-500mA精度可想而知。

网友E:
笼统得说百分之几精度,就是指满量程的百分之几,100A,0.7%精度就是0.7A=700mA误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里讨论的是传感器精度问题,0.7精度测100A允许误差700ma,测0-500mA精度可想而知。 ...

你第一句话 就是说要求 3% 精度么?  怎么又变0.7 了?    分流器电阻 锰铜电阻 之类的 取样电阻,100a 可以做到0.1a 精度,很轻松,100a  4位半 表头我都好几个,0.1a精度 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第一句话 就是说要求 3% 精度么?  怎么又变0.7 了?    分流器电阻 锰铜电阻 之类的 取样电阻,100a  ...

先声明我不是楼主,楼主说“现有的霍尔闭环传感器精度都已经很高了,能有0.7精度等级的。”这是传感器精度,3%是最后要的系统精度。楼主用的是“霍尔闭环传感器”不是取样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先声明我不是楼主,楼主说“现有的霍尔闭环传感器精度都已经很高了,能有0.7精度等级的。”这是传感器精 ...

晕  你搞的比楼主 还像楼主,

网友F:
那为什么不用采样电阻?

网友G:
精度电子方面多数是指的满量程的精度,所以100a下和0.5a应该不能都保证

网友H:
建议还是用两路测量;
也可以用采样电阻,后端ADC采用PGA自动调整增益,但是也要知道何时电流会改变,
同时要看实际系统情况,种种条件会约束这种二合一的设计方法~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使用采样电阻是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能不能这样理解是:量程100A的霍尔电流传感器,精度0.7%的条件下,最大误差700mA。假如检测1A的原边电流,采集的结果在0.3A--1.7A之间,是不是这样?

网友I:
测量电流0-500mA,又能测0-100A的电阻是什么?大导线?传个图片见识一下

楼主:
目前的困难是:(1)如果设计两路测量,就要有一个100A的接触器,大干扰,大体积;(2)如果一个回路,100A的分流器电阻,测小信号,精度要0.01%,这样的电阻不好找。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使用采样电阻是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能不能这样理解是:量程100A的霍尔电流传感器,精度0.7% ...

检测1A的原边电流,显示在0.3A--1.7A之间都认为符合精度0.7要求。

网友D:
要测电流0-500mA,保证精度3%,还要能测电流0-100A,换算下来你的100A电流传感器精度要求0.015%。

楼主:
我打算这样处理:分两个回路,回路1:使用100A直流接触器开关,使用一个100A量程的霍尔传感器;回路2:使用一个1A的机械继电器,使用一个1A量程的霍尔传感器。分别进两个单片机AD。需要测量哪个,就切换到哪个。

网友J:
用MOSFET开关大电流那一路。

网友D:
分两路测是一个办法。

楼主:
seaboat18:请问有没有可以推荐的管子,100A工作电流,电压120V?

网友K(2017-10-19):
引用 网友L:
完全可以测量,我司目前生产了一款电流传感器,可以用100A的产品测量1A,精度可以达到0.5% ...

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