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DCDC 串并联

楼主(2016-09-05):
请问  有可以串联或者并联使用的DCDC 模块吗?

网友A:
你可以串联一个二极管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串联一个二极管试试。

没有见过,不过你要串并联实现的,选择其他芯片都能实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串联一个二极管试试。

这个不是切换两个电源的做法吗?

网友B:
没有用过DCDC的串并联,不知道可行性。

网友C:
您好!
电源是可以串联使用或者并联使用的。
一般串联使用可以提升输出电压  并联使用可以作为冗余设计,但不管串联使用或者并联使用均不能提升功率
详细使用方法可以见官网,链接如下:
http://www.mornsun.cn/uploads/pdf/20160408095059d3.pdf

网友D:
为什么要串联或者并联使用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串联一个二极管试试。

这个是好方法,二极管试一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您好!
电源是可以串联使用或者并联使用的。
一般串联使用可以提升输出电压  并联使用可以作为冗余设计,但 ...

版主分享的资料确实好,里面的电路都很实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串联或者并联使用呢?

你看看版主分享的资料里面就明白了。

网友F:
可以串联或者并联DCDC。

网友F:
二极管作为连接就行。

网友G:
二极管的功效还真是大呢。

网友G:
二极管的功耗怎么样

网友H:
可以并联,不过使用可调节电压更简单一些。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串联一个二极管试试。

怎么使用二极管设计这个并联或者串联?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二极管的功耗怎么样

二极管肯定有一定个功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怎么使用二极管设计这个并联或者串联?

看一下版主分享的pdf的内容学习一下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版主分享的资料确实好,里面的电路都很实用。

里面有电压并联和串联的设计,提高电压。

网友J:
怎么不能串联或者并联使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串联一个二极管试试。

二极管怎么用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您好!
电源是可以串联使用或者并联使用的。
一般串联使用可以提升输出电压  并联使用可以作为冗余设计,但 ...

原来还可以这样设计电源。

网友M:
引用 网友K:
二极管怎么用的?

二极管作为隔离。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原来还可以这样设计电源。

多多看看金升阳的相关技术说明。

网友N:
为什么不能并联或者串联?

网友N:
引用 网友A:
没有见过,不过你要串并联实现的,选择其他芯片都能实现了。

你是说选择电压后者电流可控的吗?

网友O:
DCDC一般都可以串联吧。

网友O:
二极管作为隔离能够实现这个。

网友P: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串联一个二极管试试。

有相关的连接电路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切换两个电源的做法吗?

看了看版主分享的内容,确实可以。

网友Q(2016-10-05):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串联一个二极管试试。

二极管可以作为串联或者并联的接口

网友Q:
金升阳的技术支持手册好像有介绍。

网友R:
楼主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串联一个二极管试试。

二极管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S:
DCDC都可以实现并联或者串联

网友S:
具体看一下金升阳的手册,上面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