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有好几个串口,都可以用来下载程序吗?

楼主(2016-09-05):
STM32有好几个串口,都可以用来下载程序吗?可以用usb口来直接下载程序么?

网友A:
这个你可以看器件资料,里面说得很明白。

网友B:
串口应该不是都可以下载的。usb要看支持的情况。

网友C:
好像只有串口1才支持ISP的,其他串口不支持ISP。

网友D:
串口2也试过,也是可以的。数据手册中讲到用别的串口的话,应该如何配置的。

网友E:
你要对应datasheet,我记得datasheet会告诉你uart是否都支持下载?

网友F:
串口1,芯片默认的是串口1,用其它串口下载不了,还有下载的时候BOOT0置高,BOOT1置低,下载软件的话建议用官网的ISP下载软件,支持BIN文件和HEX等文件下载.

网友G:
网上看的都是用串口1下载的,没有串口2下载的,我也不知道是否可以呢?

网友H:
用串口1,并且只能用串口1.

网友I:
串口下载是运行了芯片ROM的程序来下载的,固定了只能用串口1.还是有局限性的。因为你现场升级固件的话,还得去开机箱更改boot跳线,鬼才干这事~
所以,真的想以后用串口升级固件,需要自己在应用里实现。如果有网络功能的,用网络实现,升级很快。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串口下载是运行了芯片ROM的程序来下载的,固定了只能用串口1.还是有局限性的。因为你现场升级固件的话,还 ...

你这个问题,确实没有想过,确实是个大问题,哈哈。

网友K:
System memory used to boot the device in System memory boot mode.
This area is reserved for STMicroelectronics and contains the bootloader which is
used to reprogram the Flash memory through one of the following interfaces:
USART1, USART3, CAN2, USB OTG FS in Device mode (DFU: device firmware
upgrade). The bootloader is programmed by ST when the device is manufactured,
and protected against spurious write/erase operations.
这句话就证明了USART2不可以。

网友L:
引用 网友K:
System memory used to boot the device in System memory boot mode.
This area is reserved for STMicro ...

根据楼上提供的资料,看来串口3是可以下载的。居然还可以CAN下载

网友M:
ISP专门有个UM,不同IC版本支持不一样,比如103就只支持USART1

网友M:
AN2606说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