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负载相同时,驱动继电器的功率不变?

楼主(2016-09-05):
看到这么两段话——
继电器吸合电流几十mA就够了,光耦的输出完全驱动得了,为什么很多原理图在光耦输出级还要再加个三极管再来驱动继电器?别告诉我是起开关作用哦,光耦本身已经有开关作用了。
开门见山的说,就是因为光耦不是所有继电器都能驱动得起的,特别是小型光耦。道理很简单,假设有一个24V,15ma的继电器,能控制10A的负载。那么这个继电器的功率是360mW,但假设现在你只有5V的电源,不能用这个继电器,你就找5V的继电器,然而要控制10A的负载,5V继电器显然也需要360mW的功率,那么它动作电流就是360/5=72ma。问题就在这里,小光耦顶多承受50ma,用在这里就烧掉了。

为什么负载相同时,电压降低后,继电器的功率不变?
谢谢!

网友A:
1.继电器是弱电控制强电,在一定范围内(就是衔铁机构的重量),控制能量与被控制能量无关。
2.继电器本身已经有隔离作用了,还上光耦干嘛?

网友B:
这个和继电器有关系,也可以选一个动作电流小的继电器

人家不是说了嘛,只有5V的继电器。关键是为啥5V的功率也需要那么大?

网友C:
又学到了一些继电器知识

网友D:
可以这样理解,对于输出容量一样的继电器,他们的输出触点形状和弹性都是一样的。可以理解为吸合线圈所要的能量也是一样的。所以线圈的功率也是一样的。

网友E:
5V继电器线圈使用了比24V少的匝数,所以需要更大的电流,才能驱动同样的机械结构。
为什么匝数少了?因为线圈电阻问题和线径的原因。具体请自行思考。

网友F:
如二楼所说,楼主把输入和输出的功率搞混了
继电器的负载与其控制电流,即光耦的功率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先把这个搞清楚吧
至于为什么用光耦来做开关,这个不知道具体的应用是什么,不好说,无非是隔离,难道是要做电源隔离或者地隔离~

网友G:
替LZ理一下问题:
同一型号继电器会有12v、9v、5v、3v等不同线圈电压,
但随着电压降低,驱动电流却会增大,功率基本保持不变。
为什么?

光耦神马的都是LZ放的烟幕弹,故意迷惑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继电器是弱电控制强电,在一定范围内(就是衔铁机构的重量),控制能量与被控制能量无关。
2.继电器本身 ...

不是说控制能量和被控制能量的关系。说得是对于给定的被控制量,为啥控制能量是恒值。
光耦和继电器是给定的,改不了。说得是为啥光耦要经过三极管控制继电器而不是光耦直接控制继电器。
大侠醉了?

楼主:
看到下面一段话:

如果这段话没有问题,那就是说对于10A的负载,5V继电器应该和24V继电器产生同样的电磁力。这个电磁力是高中学的那个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的安培力吗?
查了下,这个安培力是电流、导体有效长度及磁场强度的乘积。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到下面一段话:

你还是没明白  前边说到的达铁。。。。。

控制功率  就当是与功率线路的功率无关

也不是每个继电器功率的作得一样的驱动功率

光耦  一个重要的性能是~~~隔离    继电器断开的反向电动势 对电路电压有干扰, 直接 接MCU 有可能会跑飞 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说控制能量和被控制能量的关系。说得是对于给定的被控制量,为啥控制能量是恒值。

没有,那就简单给你说,你从5岁到25岁,都在家里同一张桌子上吃饭,饭量涨了,饭桌还是那么大,为什么?

比喻太高级,哈哈

网友G:
这是我也有点想不通,
如12L所说,线圈产生的磁力大小只与电流、线圈匝数有关,与电压无关。但手册却是恒功率。

网友G:
可能是匝数问题。

网友:
驱动继电器的功率是可变的。。。吸合后。电压要降到一定值才会释放。。。。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我也有点想不通,
如12L所说,线圈产生的磁力大小只与电流、线圈匝数有关,与电压无关。但手册却是恒 ...

你框选的前六种规格,
1 线圈电阻 x 额定电流 = 额定电压,
2 额定电压 x 额定电流 = 500mW,
3 线圈电阻 = 2 x 额定电压^2.

2可以由1和3得出,莫非是按功率设计的?

网友I:
听大师们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