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例说FPGA连载28:VGA显示驱动子板设计

楼主(2016-09-05):
例说FPGA连载28VGA显示驱动子板设计
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配套例程和更多资料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c0nf6Qc
SF-VGA板载用于驱动VGA显示器的专用D/A转换芯片AVD7123,FPGA通过32PIN连接器驱动ADV7123芯片产生供给VGA显示器的色彩以及同步信号。SF-VIP核心板的FPGA与SF-VGA子板的ADV7123芯片连接的框图如图2.50所示。FPGA产生ADV7123的同步信号以及3组供给ADV7123内部3路并行D/A转换的数字信号,经过ADV7123的这3组VGA色彩数字信号最终转换为0~0.7V的模拟电压送给VGA显示器。而FPGA另外会产生用于同步色彩数据的场同步信号VSY和行同步信号HSY。
2.50 SF-CY3核心与SF-VGA子板模块连接的系统框图
SF-VGA子板的实物图片如图2.51。
2.51 SF-VGA子板实物照片
ADV7123芯片以及外围电路如图2.52所示。它的3路D/A信号实际上都是8bit位宽,但是我们只使用了565的RGB(即5bit的R信号,6bit的G信号,5bit的B信号)输出,所以把不使用的RGB信号都统一接地。用于同步数据传输的有时钟LCD_CLK、转换数据有效控制信号LCD_BLK和补偿同步控制信号LCD_SYN。根据datasheet,实际上LCD_SYN我们无需使用,所以逻辑驱动给他0电平就可以了。而LCD_CLK是和输出的数据总线同步的,根据我们所需要的显示驱动分辨率和刷新率决定,LCD_BLK信号则在数据总线有效时拉高即可。
ADV7123的模拟输出IOR、IOG、IOB信号直接连接到VGA插座上,同时FPGA输出的两个同步信号VGA_HSY和VGA_VSY也直接连接到VGA插座上。
2.52 ADV7123与VGA接口电路
SF-VGA与FPGA引脚定义如表2.9所示。
2.9 SF-VGA与FPGA引脚定义
名称
位置
功能描述
LCD_R0
P1-5
VGA驱动红色数据总线。
LCD_R1
P1-6
VGA驱动红色数据总线。
LCD_R2
P1-7
VGA驱动红色数据总线。
LCD_R3
P1-8
VGA驱动红色数据总线。
LCD_R4
P1-9
VGA驱动红色数据总线。
LCD_G0
P1-10
VGA驱动绿色数据总线。
LCD_G1
P1-11
VGA驱动绿色数据总线。
LCD_G2
P1-12
VGA驱动绿色数据总线。
LCD_G3
P1-13
VGA驱动绿色数据总线。
LCD_G4
P1-14
VGA驱动绿色数据总线。
LCD_G5
P1-15
VGA驱动绿色数据总线。
LCD_B0
P1-18
VGA驱动蓝色数据总线。
LCD_B1
P1-19
VGA驱动蓝色数据总线。
LCD_B2
P1-20
VGA驱动蓝色数据总线。
LCD_B3
P1-21
VGA驱动蓝色数据总线。
LCD_B4
P1-22
VGA驱动蓝色数据总线。
VGA_VSY
P1-26
VGA驱动场同步信号。
VGA_HSY
P1-27
VGA驱动行同步信号。
LCD_CLK
P1-23
VGA驱动数据同步时钟信号。
LCD_BLK
P1-16
ADV7123芯片转换数据有效控制信号。
LCD_SYN
P1-17
ADV7123芯片补偿同步控制信号。

网友A:
比用电阻合成的应该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