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hip MCU的复位脚MCLR除了给低电平复位外,用什么办法可以高电平复位?

楼主(2016-09-05):
Microchip MCU的复位脚MCLR除了给低电平复位外,用什么办法可以高电平复位?
是不是用内部狗?还是?

我不清楚看门狗是干嘛用的,
我用别的MCU都是只用外狗,而且是用芯片没有开起来的时候,用狗来让芯片启动工作。

网友A:
你是指MCLR在高电平的时候让单片机复位吗?你想怎么着

网友A:
你不清楚看门狗?那你用外狗干嘛?

网友B:
加个反相器

网友C:
楼主只需要少懒一点,在度娘输入“看门狗”,即可看到答案。

网友D:
对于PIC来说,请尽量使用内部看门狗,不建议使用外部DOG,这条狗足够皮实。

网友E:
低电平复位比较可靠,现在很少要高电平复位的了

网友F(2016-10-06):
帮顶,最近在搞PIC的单片机,有问题找再找大家交流。

网友F:
单片机一般都要用狗,内部的狗就相当于是把单片机用刀切开,然后把外部的狗塞进去,效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