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一下pic汇编问题

楼主(2016-09-05):
LIST        P=16F877, R=DEC
        INCLUDE        <P16F877.INC>
        ORG        0
        NOP
        BSF STATUS,5
        MOVLW         0
        MOVWF         TRISD
        BANKSEL        PORTD

Message[302] D:\EX0301.ASM 11 : Register in operand not in bank 0.Ensure that bank bits are correct.

网友A:
汇编结构一般是这样写的!
                org        0x00
                goto        START               ;主程序

                org        0x04
                goto        Isr                        ;中断程序

这个提示是提醒当前bank是否是对的,确定是在对的bank操作,可以无视这个提示。

程序写的时候注意切换bank就好,一般我都会用errorlevel        -302,-305取消这些提示

网友B:
一个警告,被操作的寄存器不在Bank0内,提醒你换页了没有,不管你有没有换页,都有这个提示的。

另外你的BSF STATUS,5为什么不定义成宏定义?写起来麻烦,还容易写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