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流行倍频,我也趁机火一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9-06):
高人,做成成品芯片吧

网友B:
@tuv ,你最明白功放PP,差分输入了,谈下VBE指数小信号合成的波形问题。

网友C:
芯片的内部结构很不错的

楼主:
叫“平方电路”比叫“倍频电路”更加恰当,

楼主:
这是啥?给点提示,

网友D:
以前有过要三倍频的,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有过要三倍频的,看行不行?

非常难,反正我搞不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啥?给点提示,

把偏执去掉(用电压源和电流源代替),剩下的原理简图更容易看清。
一般IC中偏置电路很复杂,不像分立件那样多是电阻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