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电阻测试仪中开路电压指标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9-06):
直流低电阻测试仪有一项指标是:开路电压 < 1.0V,请问各位前辈,这个开路电压是指什么电压?多谢!

网友A:
测试仪器都是有内阻的,而且他是用回路电压或者电流来测试阻抗
这样他外接被测电阻的时候,等于是内阻和被测电阻串联,这时测试他的表笔两端就等于是将测试电压分压了
所以给一个开路电压给你参考吧,他具备这样的测试电压或者条件

网友B:
测电阻,一般加电流或者电压测试,开路的时候电压基本是最大值,也就是开路电压;

你随便找个万用表测试下,打到电阻档,如果是安捷伦的6位半表,一般电压大于5V;

网友C:
非理想电流源的电源轨,即是开路电压,好比用运放实现输出1mA恒定电流,当开路时候用高阻测量其输出端电压,一般就是运放电路的电流源的电源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