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原创】【魅力Gokit3】序列之4:底板烧起

楼主(2016-09-06):
【魅力Gokit3】序列之4:底板烧起
*************************************************************
          转载请注明 版权所有!否则后果自负,谢谢合作!!
**************************************************************
       本节我们主要是从下面3个方面进行讲解:
1.准备工作
2.STM32底板烧录准备
3.效果展示
一、准备工作
1.电脑一台;
2.Micro-USB线一根;
3.Min-USB线一根;
4.STM32底层开发板一块;
5.双排插针;
6.杜邦线若干;
7.J-link仿真器;
8.万用表一只。
二、STM32底板烧录准备
1.STM32烧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法:①有jtag接口,直接用j-link插上即可烧录;②通过串口烧录,这个自己可以制作或者买现成的;③通过SWD烧录,如果有j-link但是没有Jtag接口,那么通过SWD烧录便是最佳选择了,本文就是用这个方法。
STM32的底板SWD接口引出,通过双排插针。如下图所示:
2.通过万用表测试j-link烧录器和SWD接口的对应连接方式。如下图所示:
3.用杜邦线引出SWD接口。如下图所示:
4.查看标准20引脚的j-link的引脚分布,并且连接好SWD的引脚,3.3v的引脚连接VTref引脚即可。如下图所示:
三、效果展示
1.设置好MDK,选择好SWD模式。如下图所示:
2.编译烧录,打开串口查看效果。如下图所示:
3.修改代码再次烧录。如下图所示:
搞定,收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