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带了两个DA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6-09-06):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不会
DA芯片内部寄存器会保持当前数据,一直到接收到新数据

网友B:
内部都会保持的,除非你写入新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内部都会保持的,除非你写入新数据。

应该是会状态保持的吧。切换到另一个DA的话,前一个DA的最终输出状态是什么呢?用的哪个DA芯片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会状态保持的吧。切换到另一个DA的话,前一个DA的最终输出状态是什么呢?用的哪个DA芯片呢? ...

必须有独立的片选端。

网友D:
按照 SPI 接口的规范, 只要 CS(NSS) 信号无效, 那么 SPI 的输出就会高阻, 不会影响其他 SPI 的通信. 当然 SPI 有内部寄存器来保存自己的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