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循环的简单问题,求解答啦~~~路过的都来看看吧

楼主(2016-09-06):
延时要嵌套for循环,请问大的数字循环在外面还是小的数字循环在外面?请问如何设置会更优化程序?

例如:我定时12s,定时器1ms记一次 ,一个定时器记12次,一个定时器记1000次 , PS:论坛的代码格式不好看
    if(Dis_NoneLoadTimer1 > 12)
                                {
                                        Dis_NoneLoadTimer2++;
                                        if(Dis_NoneLoadTimer2 > 100)
                                        {

                                                Dis_NoneLoadTimer2 = 0;
                                        }

                                        Dis_NoneLoadTimer1 = 0;
                                }
                        }

网友A:
mS级的延时,不建议用循环,浪费资源还费电。用定时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定时器里面直接timer++ ,然后在函数里面判断timer > 12000 吗? 这样也可以达到延时。

...

直接定时1mS就好啊

网友B:
一般单片机 都会自己给自己做个 1MS定时器 ,其他的大于1MS的 就定时器计数就可以了,,,不是要去很钟的 非的非常准确,2中方式,外边加个CPLD做个有源晶振 做个计数器,,,或者去CPU时钟计数器 也是很钟确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定时1mS就好啊

我要定时的是12s呀,定时器定时1ms让Timer+1,然后一直加到12000就是12s了

现在的问题是12000是只用一个变量来计数,还是两个变量用for循环嵌套计数,哪种做法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单片机 都会自己给自己做个 1MS定时器 ,其他的大于1MS的 就定时器计数就可以了,,,不是要去很钟的  ...

定时器只开一个,但是计数有很多个变量,在中断外边进行比较变量大小,就可以进行定时了。

你上面那句话:不是要去很钟的 非的非常准确
我没看懂(⊙o⊙)…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定时的是12s呀,定时器定时1ms让Timer+1,然后一直加到12000就是12s了

现在的问题是12000是只用一个 ...

我一般用一个变量。具体看你的需求吧

网友C:
一般人不要if 或 delay来延时。

网友D:
在多重循环中,如果有可能,应当将最长的循环放在最内层,最短的循环放在最外层,以减少CPU 跨切循环层的次数。
之前见过的编程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多重循环中,如果有可能,应当将最长的循环放在最内层,最短的循环放在最外层,以减少CPU 跨切循环层的次 ...

对对对,我也是看过相关的这样的话,然后我忘了是大的放外面还是小的放外面

网友E:
一般来说是大的放在里面

网友F:
要精确延时,还是定时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定时器里面直接timer++ ,然后在函数里面判断timer > 12000 吗? 这样也可以达到延时。

...

定时器定时计数,这样利用率就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定时器只开一个,但是计数有很多个变量,在中断外边进行比较变量大小,就可以进行定时了。

你上面那句话 ...

恩 恩 是滴 ,,,,,不是非常准确的话,,,准确的话 比如交换机一类的 就不能这么高,,单独的做非常精确的同步时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恩 恩 是滴 ,,,,,不是非常准确的话,,,准确的话 比如交换机一类的 就不能这么高,,单独的做非常 ...

定时器 已经不错了,,,不占用资源,,,

网友G:
程序的for循环不是执行次数都一样?

网友G:
定时器延时推荐。

网友H:
楼主你测试过,这个for循环吗?

网友H:
for的执行次数应该都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for的执行次数应该都一样吧。

但是有关于优化程序的说法

网友I:
用CPU时钟计数器,比较准

网友J:
想问下楼主,为什么要分开12和1000呢?不能合起来12000么?
变成:
if(++NoneLoadTimer > 12000)
{
   NoneLoadTimer = 0;
}

}

楼主:
引用 网友J:
想问下楼主,为什么要分开12和1000呢?不能合起来12000么?
变成:
if(++NoneLoadTimer > 12000)

只是担心有溢出的问题,12000是没有问题哒,因为我的计数值是32位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只是担心有溢出的问题,12000是没有问题哒,因为我的计数值是32位的

都用上32位的大小的计数器了,还为那个数放在里面外面的事烦心,是不是掉小失大啊?
依我看,别管他优化不优化,怎样写直观,易读,就怎写,就是最简单的,一看就明白那种最好。
过多的层层级级的那就一个字“烦”。
再说定时准确方面,如果定时器用自动重装载的,那个真的差不了多少,如果这不能达要求,
只能用硬件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