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如何对UART接收到的数据的自主纠错能力做提升?

楼主(2016-09-06):
大家好!
我最近在考虑如何增加UART数据接收的健壮性。即当数据帧因扰动发生突变时,MCU如何做到能忽略这些错误进行正确的运行?
我个人的想法如下:
背景:
假设需要两组不同的数据作为MCU的某项功能的命令。(数据格式:1启动+8数据+1停止 无奇偶校验)
当temp=x1时,MCU做动作A,当temp=x2时,MCU做动作B。使用if…else if…进行判断归类。
此时在接收X1的过程中遇到了未知干扰,X1中的某些数据帧发生了突变,正常情况下,MCU不会做动作A。
解决方法:
我写特殊的数据帧格式,比如temp=0101 0101动作A,temp=1010 1010动作B
拿动作A来讲
此时使用判断语句:If(temp&0xf0=0x50||temp&0x0f=0x05){A();}
这样,只要数据帧的高四位或者低四位符合0101的格式,就可进行动作A,无论其他的怎么突变。
当然这个 4位满足即满足 还是很严苛,我们完全可以设定 2位满足即满足 这种方式。
temp=0101 0101,temp=1010 1010的格式也太过特殊,我们也可以设定为temp=0110 1000动作A,temp=1011 0011动作B这样的格式,以增加可靠性。
但是问题来了:
虽然说我按照temp=0110 1000动作A,temp=1011 0011动作B这样的格式设置后,A突变成B,B突变成A的概率已经小的不能再小,但是依然存在这种可能性。即使我改用9位格式,加入奇偶校验位,依然避免不了这种小概率事件。我想问问大家,谁有可以完全避免A、B互相突变且能增加数据健壮性的方法呢?
万分感谢

网友A:
数据就是由8个0或1组成的,所以A怎么都可以变成B,无论你怎么做。如果真的要健壮,应该让收命令的单片机“应答”发命令的单片机,让其确认是否让自己做某件事,确认了以后再做,当然确认数据也可以变,但是这种概率就更小更小了。

网友B:
我都是用CRC16做校验,应答机制,基本没碰到过误动作的。

网友C:
校验,通知重发

网友D:
帧加个 头和尾 再加个校验和,,,飞机上都这么用,不会错的,再加入命令响应式,,,,就可以了,看你是要数据 还是要效率,要数据重发,要效率 抛

网友E:
应该有什么编码可以进行纠错,但估计很复杂;
所以还是简单点,采用CRC等校验应答方式

网友F:
想的不错.方法也只有楼上那几种.帧结构+校验.在我的 stm32课程里详细讲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数据就是由8个0或1组成的,所以A怎么都可以变成B,无论你怎么做。如果真的要健壮,应该让收命令的单片机“ ...

终于知道大神长啥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终于知道大神长啥样了。

哈哈,斑竹看了我的签名链接了哇?见笑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哈哈,斑竹看了我的签名链接了哇?见笑啦。

趁着课程还没收费,赶紧看看。正在看第一课了,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趁着课程还没收费,赶紧看看。正在看第一课了,哈哈!

见笑了,拙作罢了,多多指教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就是由8个0或1组成的,所以A怎么都可以变成B,无论你怎么做。如果真的要健壮,应该让收命令的单片机“ ...

谢谢,我思来想去三天,果然是不可避免的,只能把可能性尽可能的降低。斟酌再三决定加个奇偶校验然后加入应答这个功能。经过大家一说我的思路拓展了许多,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的不错.方法也只有楼上那几种.帧结构+校验.在我的 stm32课程里详细讲过.

恩,谢谢。我决定使用校验+应答机制,我刚刚毕业,没有接触过太多,谢谢耐心解答~不过我用的是NXP的片子,STM32没怎么摸索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有什么编码可以进行纠错,但估计很复杂;
所以还是简单点,采用CRC等校验应答方式 ...

谢谢,经过大家的集思广益,我决定采用校验+应答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用CRC16做校验,应答机制,基本没碰到过误动作的。

给我的项目是电池管理系统里面的一个小分支模块,就怕那N分之一的概率导致系统崩溃,我不能让我一个人的模块坏了整个项目,每个细节我都思来想去。。。愁死了,我觉得我年纪轻轻就要成地中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帧加个 头和尾 再加个校验和,,,飞机上都这么用,不会错的,再加入命令响应式,,,,就可以了,看你是要 ...

我思忖再三决定使用校验+应答机制,我的模块比较小,这里是为了让MCU识别命令进入状态机,怕出错进错状态导致错误操作。要是把数据帧做的有头有尾的,是不是有大材小用之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校验,通知重发

谢谢,言简意赅。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思忖再三决定使用校验+应答机制,我的模块比较小,这里是为了让MCU识别命令进入状态机,怕出错进错状态 ...

最简单的 AA55+DATA+校验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 AA55+DATA+校验和

谢谢!学习了,特意还查了查关于aa55/55aa做握手信号相关的东西,如沐春风。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经过大家的集思广益,我决定采用校验+应答的方式。

集思广益, 汗....人家是教教你...

网友H:
帧头帧尾外加crc,另加应答,与重发非常可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集思广益, 汗....人家是教教你...

原来我的语文水平如此不堪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学习了,特意还查了查关于aa55/55aa做握手信号相关的东西,如沐春风。 ...

给个分吧 哈哈哈

网友I:
除了校验和,还可以增加一个字节发命令的反码来对命令字节校验应该可以大大降低概率

楼主:
引用 网友I:
除了校验和,还可以增加一个字节发命令的反码来对命令字节校验应该可以大大降低概率 ...

好的,谢谢.我考虑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