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最新研发成果的超导型电子产品,该如何让别人认同...

楼主(2016-09-06):
我们公司研发、设计了一种由电子器件与继电器相结合的电子超导型固态继电器,它可以代替交流接触器、替代甚至超越现有的大部分固态继电器(这个已经做过实验了,性能上绝对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没有多少人关注它呢?原因在哪里呢?请求各位行业内的老前辈指点迷津!!

网友:
超导型固态继电器

我很怀疑   超导  这个词语。

导通之后的电阻,能少于 10毫欧,就不错了。

网友A:
问你们公司销售去。

楼主:
电子超导型固态继电器由于接触器触点采用了半导体+银合金的材质,使得电流导通后,自身电阻值极低,甚至达到了零电阻的水平,成为了一种超导体。所以电子超导型固态继电器的命名由此而来。
这方面我也不是很了解,不过可以看看我们反复做实验得到的数据参数:
1.触点参数:
触点材料        半导体+银合金
触点形式        半导体+银合金
触点负载        70A
接触电阻        <10mΩ
最大转换电流        120A
最大转换电压        300VAC
最大转换功率        16KW
电气寿命        >200.000.00次
机械寿命        >200.000.00次
2.特性参数
环境温度        -40℃~+85℃
湿度        40% ~ 85%
辅助电压        65~260VAC
额定负载电流        70A基本无环境影响
最大连续负载电流        70A
最大电流降压        〈0.02Vrms
输入电压范围        3.1~450V AC DC
接触电阻        60MΩ
最大电能耗损        <2.5w
重量        220g
最大接通时间        1/2周期
最大关断时间        1/2周期
输出端70安时压降        <0.02Vrms

楼主:
毕竟我不是工程师。。在电子电工方面只是个新人。。
目前正在兼职销售,,但是一头雾水,找不到方向

网友B:
这个和交流接触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
分别可大了。。虽然他可以代替交流接触器,但是它本质上是固态继电器,说白了超导型固态继电器是在常规固态继电器的基础上创新改良的一种有触点的新型固态继电器,采用了各种新技术完善了固态继电器抗过载能力产差,自身耗能大、需要加足够大的散热装置才能保证安全工作,应用范围不够宽等等的缺点。可以通过下面两者的比较就可以看出l来。
      采用一体化安装技术设计,无需散热器,使产品更加安全可靠,用户使用安装接线更加方便。是交流接触器合适的更新替代产品。(以配电柜为例,便可以替代160A(160A以下的全覆盖)的交流接触器,大大节省了空间。)广泛应用于电炉温控、数控机床,包装机械,印刷机械,橡胶塑料机械,数控机床,机器人,充电桩,中央空调,医疗,娱乐设施等工业自动化控制领域。
普通固态继电器与电子超导型继电器比较
        普通继电器             电子超导型固态继电器
标称电流A        80A                     70A
控制电压形式        普通直流        超导型交.直流两用
外形        57*45.7*23        83*58*47.8
输入电压范围        3-32VDC        3.2--450V AC.DC(两用)
确保接通电压        3VDC        3.2V AC.DC
确保关断电压        1VDC        1V AC.DC
输入电流(典型值)        12mA        3.2V1.5mA-450V<0.01mA
输入电流(最大值)        15mA        1.5mA
输出端电压        40-480V        1-500V
额定负载电流        <80A参照温度曲线        70A基本无环境温度影响
最大连续负载电流        <30A        70A
最大电流压降        1.5Vrms        <0.02Vrms
辅助电压        不需要        65-260VAC<3W
最大接通时间        1/2周期+1ms        1/2周期+1ms
最大关断时间        1/2周期+1ms        1/2周期+1ms
最大电能损耗        120W        <2.5W
散热器及风机        需要        不需要
安装复杂性        稍复杂        简单
生产复杂性        简单        较复杂
造价        低        略高

网友C:
能不能不发软广告

楼主:
我也没说达到零电阻啊。。。打个比方而已,再说了。。你连超导型固态继电器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也没做过实验,更没用过,下的结论太武断了吧,实践才是检验事物的唯一真理。
只是捎带着宣传一下新型产品。。。如果有令人不满之处,,请多多见谅

网友D:
不要假想代替哪个,实际去看看配电柜里面的东西,10毫欧阻值已经很大了,谁敢用啊

楼主:
我们这个做过实验的,真的可以替代,不骗人的,160A以上的交流接触器不敢百分之百保证,160A以下的绝对没问题,我给你发一下我们应用过的图片。

网友E:
电阻小和超导完全是两个概念吧?
你们要是能在常温下做到超导,不,-50°都行,明年诺贝尔妥妥的没跑了。
你是销售不懂,你们工程师难道也不懂吗?取这样一个忽悠人的名字,懂行的人一听就觉得不靠谱了,不会有啥好印象

楼主:
我暂时先不参与讨论了。,,看来我说话的方式有待改善。。。已经被警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没说达到零电阻啊。。。打个比方而已,再说了。。你连超导型固态继电器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也没做过实 ...

零就是零。电阻再小,也不能叫做超导。
明明有触点,怎么又叫做固态?

自己产品名称都搞不明白,产品还想人家关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没说达到零电阻啊。。。打个比方而已,再说了。。你连超导型固态继电器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也没做过实 ...

你不如把产品改名叫做“宇宙超级无敌超低成本超可靠继电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们这个做过实验的,真的可以替代,不骗人的,160A以上的交流接触器不敢百分之百保证,160A以下的绝对没问 ...

这么一根细电线,你跟我说160A?

网友G:
名字就是一个忽悠,谁敢用?

楼主:
。。。说到底我们这个产品采用了半导体、又采用了导体的材料。。。我们起名字叫”超导“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还有一点,我必须承认自己的错误,,,160A指的是瞬间接通的电流。。不过可以24小时在70A的电流下不断工作、、还有电阻
是1.5-2mΩ之间。。
(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我又要去询问了

网友H:
10毫欧,160A,压降1.6V,在触点上消耗的功率256W,就算70A,消耗功率也有49W,如果有3对触点,发热不知多严重

楼主:
这方面我只是门外汉,不过我刚才说了,,电阻实际上是1.5-2毫欧之间。(刚才是我的疏忽,写错了...),发热问题还有功耗的问题。。这个我真是解答不了。。好像是因为触点采用了半导体+银合金的材料,再加上可控硅与继电器之间的调控(形成一种类似超导体的效果)。。。从而在大电流工作的时后导通压降小、功耗小、发热量小。
你不相信的话,我送你一个样品,你可以在这方面去做实验!!(给我打电话也行,我帮你转接工程师,让他为你解答 )

网友C:
被人找到把柄就不承认,说自己门外汉.
拿销售的那套来忽悠工程师啊.
半导体+导体=超导体???
那绝缘体+半导体也就等于超超导体了....
南辕北辙都不知道了.

楼主:
大哥,,我一直在说我是新手好吗。。对技术方面我不是很懂得,都是听人家讲解的+网上查找资料,发表一些个人的意见,不相信我们的产品可以尽管拿去试试。我很郁闷的!!!
另外,,我想说一句这只是讨论交流,,用到着一直警告我吗。。我想去打广告的话,那不能打,,往这里来找不自在??我只是想向你们这些先行者吸取点经验而已,,

网友I:
他这种继电器应该有作用的.

我猜测通电时是先接通固态继电器,再接通有触点的继电器.断电顺序则相反.

这样能大大减少触点分断电流产生的电弧能量,提高触点的寿命.导通时触点又大大减少了固态继电器的导通压降,使持续工作产生的热量减少.

网友J:
假设~~~  10豪欧

160A *0.01欧 =1.6V     1.6V*160A.......=256W......... 妥妥的加热器阿

假设~~~  1豪欧

160A *0.001欧 =0.16V     0.16V*160A.......=25.6W.........  这热量~~~也不小了

网友J:
  业务员~~~~  出门左转~~~~  哪有离开的通道。。。。

网友K:
你这个产品与欧姆龙的对比,应该没有什么优势,可能在消除火花上有些强。在大电流场所低电阻才是王道

网友L:
销售不好我也觉得是名字取得不好,有误导成分,让人产生被骗的感觉,更不愿意尝试。
如果是大众产品偶尔可以误导误导,这种专业的东西还是实打实的吧

网友L:
改个名字明年就大卖,哈哈

网友M:
此帖充分暴露了电工的个性。
正如文人相轻一样,见不得对方超过自己。非要抓住人家描述上的破绽穷追猛打。直到对方告饶为止。如对方不肯就范则冷嘲热讽,生怕人家的产品做得太好了。
难道大家都不能有点宽容心,点到为止即可?
人家描述固然有些问题,但又不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何必呢。
只需要简单的说一句:你的接触电阻还做得不够好,算不上超导,有欺诈的嫌疑。换个词吧。
世界不就太平了?!
戾气太重!

网友C:
引用 网友M:
此帖充分暴露了电工的个性。
正如文人相轻一样,见不得对方超过自己。非要抓住人家描述上的破绽穷追猛打。 ...

错了就是错了.不承认,却装可怜....这样的销售也就你忽悠销售.忽悠工程师,不如啥都别说,直接上图..发个漂亮妹子...

网友N:
老实说,看到销售这样取名,我就算感兴趣也掉头就走了。一个明摆着吹牛的产品谁敢用啊。这家公司关门算了。就像所有唐国强代言的产品都是有问题的一样。产品好坏先不说,有这样的销售这产品就不可能靠谱。绝不能用。

网友O:
复合型继电器呗,市场上一把一把的

楼主:
是由继电器与电子器件相结合的固态继电器,另外我们没有在吹牛,我们这个产品具有发明专利,产品发明专利号:201510366485.0    实用新型专利号:201520455507 ,可以到相关部门查一下。国产的产品这么不值得信任吗,,,,看来每个新产品的问世都要经各种磨炼啊,,
(在这里再次说明一下,,前面是我写错了。。电阻是在1.5-2毫欧之间)

网友P:
你这电流太小了

网友Q:
  说点实际的,看到标题时,我怀着无比好奇的心情来看看这超导产品到底是何方神圣?居然能在常温下做成工业品了。完全打破了我对超导的认识。
  进来细看后,才知道原来是假的!
   昨天刚看到一则新闻,说中国科学家造出了100米级的铁基超导体,虽然不知道有啥厉害之处,但那个东西至少能让我看得云里雾里。哈哈 ,而你家的产品,一眼就能看出是名不符实的东西。
    哎,失望!

网友R:
我们公司研发、设计了一种由电子器件与继电器相结合的电子超导型固态继电器,它可以代替交流接触器、替代甚至超越现有的大部分固态继电器(这个已经做过实验了,性能上绝对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没有多少人关注它呢?原因在哪里呢?请求各位行业内的老前辈指点迷津!!

你这个超导继电器,使我想起了可控硅的一个经典应用,和你们这个超导技术一样的,就是在交流接触器的触点两端并联一个可控硅,可控硅先导通,之后接触器工作,可以消除接触器触点的火花,延长接触器的寿命。其技术参数等同接触器的参数。电子器件与继电器,就目前技术,在常温下不具备超导性,因此,你们这个超导继电器,内行是不认可的,所以,没有人关注他。虽然有一纸专利证书,但并不代表你这个超导继电器具有含金量。
你们的先进之处,就在于逆应用,在固体继电器上并联继电器,这个应用,在一个小的范围还是可以用的,但推广,基本没有市场。而要炒作超导继电器,真是超导,就想13楼说的,明年的诺贝尔奖逗是你们的了。。。

楼主:
,,是的,,当然是达不到“超导性”,只不过是接近而已,,意思是导通之后,压降低(<0.02Vrms),电阻很低(1.5-2毫欧),这样的话,发热量是不是就很小了??请指教一下,另外,我该如何向哪个方面(应用范围)的客户进行推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