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多次调用同一函数起冲突

楼主(2016-09-06):
多次调用同一函数起冲突,什么情况?如下图,怎么办,如何避免这种情况,谢谢大家

网友A:
一个静态变量作为两个状态备份是不行的,混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静态变量作为两个状态备份是不行的,混乱了

把 static bit New_Value;语句改成 bit New_Value;也还是不行,怎么避免呢,谢谢

网友B:
把被调用函数再加一个参数可以么

网友C:
为什Bit用得这么开心,眼光放远,不要用Bit

网友D:
定义字节 多好  字节对齐,,,,你又不是多线程 怎么能冲突呢,,,,,全局变量 区分不就好了,非的弄函数里面,函数是公共处理模块,公共的放函数里面,不同的 传递参数 或者 全局变量不就好了,你还不会 就写两个一模一样的 函数名不一样也行

网友E:
static bit 不是所有的编译器都能编译的

网友F:
看 keil 手册.有一张叫可重入....

网友G:
这不是多次调用冲突,不是语法的问题.

你想用1个静态位变量同时保存2个(或以上)位变量,这行不通.
你需要全局保存n个位变量,必须要n个全局位变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 keil 手册.有一张叫可重入....

可重入可解决中断调用同一函数的,不适用楼主的问题.

楼主没有同时调用同一函数.

网友H:
会有什么冲突?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可重入可解决中断调用同一函数的,不适用楼主的问题.

楼主没有同时调用同一函数. ...

好吧.我以为这么弱的问题就没人问,所以没细看.
lz 应该好好学学状态机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我弄懂了什么情况,这个带返回值的边沿函数本身不适合多次调用,现在我已经解决了该问题,和6楼、9楼意思差不多,源文件是我模拟验证该函数的,我的项目里确实会用到位这个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