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关于元器件回流焊温度问题

楼主(2016-09-06):
大家好!
      有很多客户反馈金升阳 电源表贴产品(SMD产品)回流焊耐温较低,不符合常规的回流焊工艺要求,客户端回流焊温度一般设置在260℃,因此发现金升阳电源表贴产品回流焊耐温不符合要求。
      其实不然,采用回流焊工艺焊接时,回流焊温度一般设置在(220℃~240℃),其中有铅回流焊可以设置在220℃~230℃,无铅回流焊设置在240℃左右。
      关于金升阳 电源表贴产品(SMD产品)回流焊温度是否符合行业标准问题,其实产品技术手册有明确说明(IPC/JEDEC J-STD-020D.1),标准中针对元器件回流焊耐温标准有明确说明,主要跟焊接有铅、无铅,元器件厚度,元器件体积有关,例如附图就是说明有铅回流焊 元器件耐温标准。

网友A:
焊接的时候,也是有温度曲线的。

网友A:
我在金升阳手册里面看到这个焊接的温度要求了。

网友B:
金升阳的封装其实手工焊接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金升阳手册里面看到这个焊接的温度要求了。

这个不是应该是图表的吗?没有看到,只是简单的写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应该是图表的吗?没有看到,只是简单的写到这个问题

您好!
其实回流焊要求只需要关注两个点就可以了,主要是峰值温度,以及>某个温度点的时间,有时候给回流焊曲线还给客户带来误导,很多IC厂商都没有提供回流焊曲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金升阳的封装其实手工焊接都可以。

确实经常手工焊接芯片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焊接的时候,也是有温度曲线的。

没有多少芯片手册提供的。

网友D:
金升阳的都是大封装,回流焊接太浪费了。

网友D:
手工焊接就能完成金升阳的芯片焊接,就是费力一些。

网友:
一般都是焊接没有问题。

网友E:
一些比较敏感的元器件的不是很耐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些比较敏感的元器件的不是很耐温。

所以,产品在过回流焊时,一定要注意所有器件是否满足回流焊工艺

网友F:
温度不能太高,芯片都是有温度设计的。

网友F:
根据手册调整回流焊的温度。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确实经常手工焊接芯片呢。

手工焊接有时候容易出现问题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金升阳的都是大封装,回流焊接太浪费了。

手工焊接容易短路之类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没有多少芯片手册提供的。

焊接的时候,还需要注意温度。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所以,产品在过回流焊时,一定要注意所有器件是否满足回流焊工艺

现在的芯片太娇贵,有些温度太高就不行了

网友C(2016-11-04):
引用 网友H:
焊接的时候,还需要注意温度。

都是有温度曲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