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LDO SOT235封装 LOW NOISE HIGH PSRR

楼主(2016-09-06):
我查了一个LDO TPS79133 价格要 4元起。。。有点贵。。。 求推荐?  100mA左右就OK.

FEATURES
100-mA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EN
Available in 1.8-V, 3.3-V, 4.7-V, and Adj.
High PSRR (70 dB at 10 kHz)
Ultralow Noise (15 µVRMS)

Fast Start-Up Time (63 µs)
Stable With Any 1-µF Ceramic Capacitor
Excellent Load/Line Transient
Very Low Dropout Voltage
(38 mV at Full Load, TPS79147)
5-Pin SOT23 (DBV) Package
TPS792xx Provides EN Options

网友A:
满足价格要求比较难。

网友B:
上TOREX网上看看,

网友C:
输出噪声,如果能接受30uVRMS,那就比较多0.3RMB以内的可选型号了

网友C:
或者楼主介绍下是给什么芯片或者模块供电的,就知道怎么选择了

网友:
ADP160/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