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比较器模块

楼主(2016-09-06):
模拟前端模块为PSoC5提供了强大的模拟可编程能力,也是PSoC5比其它基于Cortex-M3 MCU功能更加强大的一个具体的体现。PSoC5的模拟前端模块的使用提高了系统可靠性和系统设计成本。

楼主:
PSoC提供了最多4个比较器,其特点主要有:
灵活的输入选择;
速度和功率权衡;
可选的10mV输入迟滞;
低输入偏移电压(1mV);
用于比较器输出毛刺滤波器;

网友A:
到比较器的正和负输入来自模拟全局总线,模拟复用线,模拟本地总线和高精度的参考源。

网友B:
从比较器的输出能布线到两输入LUT的任何一个,LUT的输出布线到UDB数字系统接口。

网友C:
PSoC包含4个LUT。LUT有两个输入,一个输出。

网友D:
LUT由比较器驱动。LUT的输出布线到UDB阵列的数字系统接口。从UDB阵列的数字系统接口,这些信号能连接到UDB,DMA控制器,I/O或者中断控制器。

网友E:
LUT控制字写入寄存器,用于设置输出的逻辑功能